好长时间了,始终搞不明白:STM32的SPIx->DR为什么总是0x0000?

楼主(2012-03-21):
参考了各种例程,官方的,牛人的,甚至,干脆照抄一下,相同的配置,时钟也开了,也使能了,但是,在执行SPIx->DR=TxData;时,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改变DR的值,始终是0,我就纳了闷儿了。我是用JTAG硬仿的,在KEIL里看SPI的寄存器。有哪位大侠知道的,希望可以点拨一下。

网友A:
从几个方面考虑:
1、配置引脚
2、外部链接的什么芯片,芯片的时序跟你配置是否一致,片选引脚是否已经操作正确

你现在读的是00,干脆通过电阻将SPI MISO引脚接到VCC,看看是不是FF,确认配置和引脚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这里我不是读取,而是发送数据,也就是说MOSI无输出。
SPIx->DR=TxData;是一条赋值语句,理应将赋的值从MOSI管脚发送出去,但我从KEIL里观察到,执行完这一句之后DR寄存器依然为0 ,很是不解。

网友A:
看了你不了解SPI的结构,SPI_DR读的内容是什么,写的内容是什么,再去看看手册

网友B:
读SPI_DR读的是接收寄存器,写SPI_DR写的是发送寄存器。你无法读到发送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啊,也就是说,KEIL里面的仿真界面SPI_DR显示的是接收到的内容,是吧?
哎,挺郁闷的,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C(2013-06-24):
你问题解决了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问题解决了没啊

什么意思?

LZ在6楼不是已经明白了,从SPI_DR寄存器看到永远是收到的数据,而不是发出的数据么。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接收到的数据,我以前理解为如果发送成功,DR中的内容自然为空,所以是0x00,原来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