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F9488的位操作问题

楼主(2012-03-21):
发现我使用IAR编译器,对一个寄存器某一位置位,如    P4 |= 0X01; 会提示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错误,但是如果使用一个变unsigned char tmp;

tmp = p4;
tmp |= 0x01;
p4 = tmp;
这样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某些扩展51的P4口有操作时序限制,单周期写指令无法确保执行。
你看看汇编就知道了,对P4寄存器赋值时,前者生成的是单周期指令,后者生成的是双周期指令。
不过,我头一回知道编译器可以对这种情况进行报错……要是编译器早6年有这功能,俺那时也不必那么搜肠刮肚寻找bug了……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好多寄存器都有这问题,一般这样的寄存器位操作,你是怎么做的,谢谢,用一个函数实现?

网友A:
数量少的话直接改。
数量多的话还是开函数吧。

好多寄存器都有这问题

一两个的话可能是bug,多的话就不像了。最好翻翻用户手册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说明。

网友B:
P4 |= 0X01

应该是0x01吧,IAR好像对这个大小写是有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位操作过吗?我总觉得是不是我用的IAR有问题,不可能全部不能用位操作啊,你是用什么版本的啊,我是从网上下载的IAR-C-FOR-SAM8-V310A**版本,

楼主:
另外,我将所有优化选项都关了,还是有一样的错误,晕了

网友B:
要注意大小写,你自己看看你两种方式中的大小写区分了吗?

1、P4和p4是有区别的。
2、0X和0x是有区别的。

网友D(2012-06-14):
早期用过一下S3F9488,
首先S3F9488不是51核,它是不支持位操作的,端口不能位操作,也不能想51那样定义bit(位)变量。因为他的汇编压根就没有位操作指令。
以LZ的例子为例: P41=1;//这种操作才是位操作,S3F9488是不支持的,它的头文件里没有P41的定义
                  P4 |= 0X01; //S3F9488只支持这种单独IO的操作。
LZ的这句操作是没问题的,我直接复制到我的项目中编译,正常通过,没有任何警告。
P4的“P”肯定要大写。
0X的“X”大小写都可以,已经试过。
我的IAR版本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TM for Samsung SAM8 V2.21A。
LZ是从零开始写S3F9488吗?建议你找个Demo,或者前人的程序作参考,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E(2016-08-19):
引用 网友D:
早期用过一下S3F9488,
首先S3F9488不是51核,它是不支持位操作的,端口不能位操作,也不能想51那样定义bit ...

您好
找了很久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TM for Samsung SAM8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您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D(2017-02-21):
引用 网友E:
您好
找了很久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TM for Samsung SAM8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您能发一个给我吗 ...

无意中翻出这个回帖,天了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16年了你还在用三星的8位单片机?9488都停产好几年了吧。不要找什么IAR SAM8啦,现在都是用现代的单片机直接取代三星了。你查一下现代单片机吧,管脚兼容,希望还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