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换端口后不能正常访问HTTP服务器

楼主(2012-03-21):
我的硬件连接如下图,stm32作为网页服务器,电脑和stm32都是直接接到路由器的LAN口的。手机通过WI-FI访问stm32的web。

http网页默认是80端口,这个可以正常访问,我用电脑可以访问,用手机WI-FI也可以正常访问。

现在问题出来了,我换了一个端口,换成85端口,换成85端口以后发现用IE和手机都可以正常访问,但是火狐显示的是网页源码,不能正常解析网页。

端口配置函数如下:

void httpd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pcb = tcp_new();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80);
  pcb = tcp_listen(pcb);
  tcp_accept(pcb, http_accept);
}

最后又试了一下发现用默认的80端口的时候,火狐和IE包括手机都可以正常访问。

我后来多试了几个端口发现只有默认80端口是正常的。其他端口的话火狐会不正常,例如这里我用84端口,网页类型不是text/html而是 text/plain。但是我的meta是正确的啊,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火狐显示的页面信息如下:

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正常情况下网页正常显示的话页面信息应该是下面这个啊:

总结一句话,就是:这里不能换端口吗。为什么一换端口火狐就不能正常解析网页了呢,是火狐浏览器的原因,还是STM32返回的数据有问题呢。

网页源码在此(utf-8和GB2312一样的,都试过了):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ST MCU</title>"
"<meta http-equiv=\"MSThemeCompatible\" content=\"Yes\" />"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mulateIE7\" />"
"</head>"
"<body>"
""
"123"
""
"</body>"
"</html>"

网友A:
某些网站使用了非标准的端口,直接从火狐方式时浏览器会提示“此地址访问受限,此地址使用了一个通常应该用于其他网页浏览的端口。由于安全原 因,Firefox 取消了该请求”。解决办法:看网址最后的冒号“:”后面那个端口号是多少,然后在地址栏输入about:config,新建一个键 network.security.ports.banned.override,值就是那个端口号。例如 http://www.abc.com.cn:8008 ,端口号就是80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在这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试过了,不行,现在连默认的80端口在火狐下也不行了。只有IE是正常的。:'(

楼主:
火狐浏览的时候返回的数据是text/plain 类型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text/html的才对的。

楼主:
某些网站使用了非标准的端口,直接从火狐方式时浏览器会提示“此地址访问受限,此地址使用了一个通常应该用于其他网页浏览的端口。由于安全原 因,Firefox 取消了该请求”。解决办法:看网址最后的冒号“:”后面那个 ...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我的可以访问,只不过返回来的网页是源码,不是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