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矩阵键盘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2-03-22):
请问为什么我把PB端口设置为输入,且设置内部上拉时,只有低4位是高电平,而高4位则是低电平???应该是PB端口全是高电平都对。
DDRB = 0x00; //输入
PORTB = 0xff; //上拉
电路如下:

网友A:
“http://file///D:/QQ/Users/335773858/Image/]7$NXXC0K8A(MUI%7BX5$IVJD.jpg”

硬盘贴,先拿万用表测下端口的实际电平。

楼主:
就是用万用表测了才知道不正常的。低4位是高电平,高4位却是低电平

楼主:
怎么贴图片呀?

网友A:
高级回复里,先上传附件,再插入。

楼主:
谢谢!
电路图附上
PB口的高4位内部上拉时是低电平,我试了下PC口也是~这是怎么回事呀??IO口没有复用,只作了输入

网友A:
断开连线单独测口线,如果还是这样,研究数据手册,这些端口是否真的有上拉电阻,以及这些端口没有没有其他第二功能,有没有关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