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55的MCBSP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22):
我使用CSL库函数对6455的MCBSP串口进行配置,如下。可是寄存器显示的结果中,SPCR是0X00000800而不是1800,这是为什么啊?菜鸟求解.....

楼主:
void ConfigMcbsp1(void)//配置MCBSP1
{
CSL_McbspConfig mcbsp1= {
0x00001800,//SPCR
0x00010040,//RCR 16位
0x00010040,//XCR 16位
0x2000001D,//SRGR 0x00000000,//MCR
0x00000000,//RCERE0
0x00000000,//XCERE0
0x00000A08,//PCR
0x00000000,//RCERE1
0x00000000,//XCERE1
0x00000000,//RCERE2
0x00000000,//XCERE2
0x00000000,//RCERE3
0x00000000//XCERE3
};
hMcbsp1=CSL_mcbspOpen(&McbspObj1,CSL_MCBSP_1,NULL,&status);
CSL_mcbspHwSetupRaw(hMcbsp1,&mcbsp1);////配置MCBSP1
}

网友A:
为什么不配置为SPI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