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定时中断服务子程中对全局变量进行赋值?

楼主(2012-03-22):
unsigned char pCount;

PSoC_Timer8_ISR()//32kHz信号源,周期255
{
    pCount=1;
}
main()
{
    ...(开中断等初始化)
    Timer8_Start();
    pCount=2;
    while(1)
    {
         segLED_Display(pCount);
    }
}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数码管显示的是2,而不是中断的1?是否在中断中对全局变量要用其他方法,还是我写的有错误?谢谢

网友A:
你如何证明中断进入了并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的?

网友B:
如果中断都进不了,你如何定义都没用。

网友C:
看看书就会了

网友D:
楼主看一下这个KB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6720,将如何设置中断的。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lol

网友F(2012-04-24):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