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2-03-22):
(无正文)

楼主:
程序在这里

网友A:
LZ把错误的现象描述详细些,直接把源码甩上来大家很难查找错误的

网友B:
提示什么?

网友C:
我下载了楼主的程序,楼主最好把你的问题具体的说下,你的程序编译好像通不过,我用的IAR for MSP430 5.30版。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C:
问题1,你的ADC程序的函数,最后的大括号有问题,少打了一个大括号。

网友C: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ARTInit();
  ADC_Init();
  DS18B20_Init();        //理清逻辑!!!
  i = 0;
  while(1)
  {
    _EINT();
    Vbuffer[i]=average;//AD采样的结果
    DS18B20_ReadTemp();
   /* Tbuffer[i * 3] = ResultTemperatureH;
    Tbuffer[i * 3 + 1] = ResultTemperatureLH;
    Tbuffer[i * 3 + 2]= ResultTemperatureLL;*/
    i++;
    if(i == 10)
    break;
  }
}

以上是你的主程序,我问下楼主想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我根据你的主程看到的是开始AD转换,取DS18B20的温度值,但楼主这样去取AD转换值(Vbuffer[i]=average;//AD采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合道理吧。最好是在AD的中断作一标志位,当标志位置位了,再将数据读取出来。另外,楼主你的程序可读性较差,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UART程序放在Uart.h中,按理说程序也是可以的,但最好放在.c文件中,*.h文件一般用于存放一些变量或声明之类的。说的有点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