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2):
(无正文)

网友A:
内存走线 DDR 类 数据、地址、控制、时钟等
另外usb也走差分等长
另外,要求高的视频、音频信号等也走的是差分等长

网友B:
等长走线主要是针对一些高速并行总线来讲的,比较典型的有早期的CPU和NB的接口,比如intel的P6/P4总线;各个时期的SD RAM/DDR RAM接口等。由于这类并行总线有比较多的数据信号在同一个时钟沿锁存,且每个时钟周期可能要锁存两次甚至4次数据,而随着设计运行频率的提高,对信号时序的要求就越来越高,等长走线就是为了尽量保证信号在PCB上的延迟是一致的,降低信号时序出问题的概率。
至于USB/SATA/PCIE等串行信号,没有上述并行总线的时钟的概念,其时钟是隐含在串行数据中的,所以也没有上述并行总线等长布线的概念。但因为这些串行信号都采用差分信号,为了保证差分信号的信号质量,所以对差分对的布线一般会要求等长且按spec要求进行阻抗匹配的控制。

网友C:
通常是差分信号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前辈的指点!

请问,用Protel 99se 可以画等长线吗?

楼主:
抱歉,上贴是用手机回的,出现错误!

网友C:
99画等长线很麻烦,而且方法很不正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等长线的做法

回复 楼主:
用PROTEL高级版本ALTIUM就可以了,LZ还是有空学学吧

网友D:
使用cadence allegro吧,差分走线,很简单的。

网友E:
dxp 里面 等线长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F:
信号在线上传输对信号波形会有延迟,但两个信号需要尽量匹配逻辑时序时,则需要等长。

楼主:
谢谢指点!

cadence allegro没用过。

本人对 “Altium DXP 2004 ”还基本熟悉,请问 “Altium DXP 2004 ”可以画等长线吗?

网友B:
可以
12# myic200610

楼主:
楼上能给讲一下 在“Altium DXP 2004 ”如何画等长线吗?
先谢谢了!

网友G:
LZ自己去看看帮助有讲的

楼主:
谢谢,研究下“Altium DXP 2004 ”的英文帮助!

不知道“Altium DXP 2004 ”的帮助有中文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