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响应一个中断一般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楼主(2012-03-22):
如题,一个周期的时间间隔只有5us,怕时间不够,所以想问问stm8s响应一个中断一般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一般写一个8位寄存器需要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A:
看过这样的一个答案:
STM8看来是按C设计的,进中断先把全部寄存器压栈,弹栈的IRET要11个时钟,估计压栈也少不到哪去。一套手续下来就25个周期以上了。16兆主频的每秒最多640K次中断。
STM8S产生中断,默认的压栈内容是9 bytes,也就是9 个CPU Cycle ,在CPU编程手册里写着。

楼主:
自己顶,听听其他意见

网友B(2015-06-01):
非常有用的参考解读和资料,谢谢两位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