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解析一个未知的通信协议?

楼主(2012-03-22):
现在已知一个设备和面板是通过一个九芯线链接,除去电源/地等,通信时用到三根线。时序图都抓下来了,但是仍然无法知道他是用的什么协议?肯定不是uart,也不像spi。    不知坛里是否有高手,对这种**有研究?

楼主:
主控与面板之间一直保持这样的联系

楼主:
这个是局部图。
感觉第一根线是提供时钟信号的。
第二根线是数据,第三根线是片选?

网友A:
先把第一根线设为同步时钟,把第二、第三根线按spi抓成字节数据看下。

估计这两个线是分开的spi收、发,而不是片选。

楼主:
这个是HP一体机的面板和主控板的通信过程。
拆开面板,它的电路板上是一个裸片.
难道他是用IO口模拟的吗?

楼主:
5# xwj 分开的?
那片选信号呢?
没片选,哪有spi?

网友A:
谁告诉你SPI就必须得有片选的?
我一直选通不行吗?

网友B:
哈哈.hp也会暴力的.一直通信的协议,片选直接拉低

楼主:
:-),这个暴力**有难度啊。
不知道它的数据格式以及要发的数是什么。。。

网友C:
LZ这图是什么画的,挺好的

网友D:
这个看经验了,貌似就是spi

网友E:
很像SPI,这个图可能是示波器抓出来的。

网友F:
类似SPI,很多公司用的协议不是标准的SPI。
但是模式都差不多的。

网友A:
很像SPI,这个图可能是示波器抓出来的。
引用 网友E:

不是示波器抓出来的,而是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G:
什么型号的逻辑分析仪? 挺不错的。

网友H:
引用3楼的第一张图:
从上到下:
1. CLK
2. SYNC(同步,上升沿表示数据帧开始)
3. IO

2的话,看前面的一段,不符合SPI对CS信号的定义。宽度不对,后半段像CS,但不是低电平有效。
所以,可能应该是自己做的协议。

网友I:
是 HP 的哪一款型号?激光打印机的我在做**,已经有几款成功的产品出来。

楼主:
楼上的,你是说真的吗?
我们也**过,可以替换掉打印机的主控板,直接驱动引擎控制板来打印。

不过,现在我们是**HP officejet4500 喷墨打印机。

如果有可能,我们借一步说话。
我的邮箱zealane#@#g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H:
2是数据,不像是同步。因为它是重复的。
按照你说的,就没有数据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