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设计

楼主(2012-03-22):
用纯Verilog代码写的,怎么实现流水线呢?是不是组合逻辑的输出都先寄存器来,再输出到下一级,这里的时钟是和原来电路一个时钟吧。
前后级的操作时间又怎么看呢?

网友A:
so easy!
移位即可:
always @ ( posedge clk)
begin
      if ( !rst_n ) a <= 8'h01;
      else if ( en == 1'b1 ) a <= {a[6:0], a[7]};
      else a <= a;
end
a为输出的IO去点LED即可,是逻辑1点灯,还是逻辑0点灯视硬件情况来自行修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