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做个开关电源,选择多大的功率的开关电源才合适呢?

楼主:
为做一个开关电源,专门给UC3856芯片等供电。但其电压只需15V,电流只需650uA .这么算我做的这个开关电源的功率就很小。为了方便,我该如何选择多大的功率的开关电源才合适呢?

网友A(2012-03-22):
可以使用自举电路进行供电,做隔离电源,可使用第三绕组来供电。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意思,如果UC3856芯片工作需要15V的电源,那UC3842要工作也需要12V或15V的电源,那UC3842的电源又用什么器件来做?建议参考附件中自举电路部分的设计。

20120322-截图  (46.46 KB )

网友B:
1ma的电流都没有,难道还要特意去做个开关电源给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