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扫个盲,大家有闲暇的进来给瞧瞧哈,TL431横流电路

楼主(2012-03-22):
上面两个,先看恒流源
是不是TL431参考端2.5v电压,当Rcl两端电压超过2.5V,则TL431阴阳极导通,相当于短路,三极管BE节截止, 而低于2.5V,则TL431阴阳极开路,三极管获得电压重新导通,电路是工作在2.5这个临界点上?
Rcl = Vref/ Iout , 而左侧的电阻,只要能保证三极管的Ice> Iout即可?
例如我做500MA的恒流源,则
Rcl=2.5/0.5=5欧姆
左侧的三极管的基极电阻,粗算
Ib> Ice/Hfe
假设Hfe=100
Ib>0.5/100 =0.005
但Rb怎么算?
这个Rb应该选小一些的吧,
是不是Vout = (V+) - Vrb - Vbe - 2.5?

网友A:
首先确定E极电位VE=VL+2.5
再确定B极电位VB=VE+0.7,
VRB的电压就是VCC-VB
VRB/RB的电流除了你上面算的外还要加上TL431的正常工作电流一般几个毫安就行

网友B:
右图误差要小于左图。
TL431的地电流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