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12的学习

楼主(2012-03-22):
对于初学者如何才能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呢,是不是必须通过DSP开发板去学习TI公司的例子呢?现在很无助,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期望有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你只是需要做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有没有DSP的开发板都无所谓,有仿真就够了;
看楼主的意思是想学习DSP器件的使用,2812有很多的开发板及教程,楼主可以根据需要选一款教程比较丰富的开发板,学习教程然后做实验。

网友B:
初学的话,如果可能就不要再学2812了

TMS320F2812是TMS320LF2407A之后的第一款28X系列芯片,已经快要过时了,要学就学28335吧。

当然由于2812出来很久了,市面上有很多书,买几本苏奎峰的书看看

当然最好还是看清华大学出版社的《TI DSP系列中文手册》,翻译的比较准确,不过貌似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C:
我也在学习,也没有开发板,正在找找看是否可以在网上申请开发板,目前还没有找到申请的网址。
我安装了controlSUITE,里面有TI公司的源程序,也有PDF文档,互相帮助啊

网友D:
我也想学习,聆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