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一般初始化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2012-03-22):
//================================================
//     LCD_Write_Command.c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_Low;       //Instruction
      LCD_RW_Low;       //Write
      LCD_EN_Low;
      LCD_DATA=com;    //P0 receive data
      LCD_EN_High;       //Open
      LCD_EN_Low;       //Close
     timer_ms_delay(20);     //used for busy check
}
//================================================//     LCD_Write_Data.c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_RS_High;   //Data
     LCD_RW_Low;       //Write
     LCD_EN_Low;
     LCD_DATA=date;      //P0 receive data
     LCD_EN_High;   //Open
     LCD_EN_Low;       //Close
     timer_ms_delay(20);     //used for busy check
}

//================================================//     LCD_initialization.c
//================================================
void LCD_initi()
{
    /*     timer_ms_delay(15);      为什么把这些屏蔽后,显示就不正常了呢?
    LCD_Write_Com(0x38);麻烦高手给一个写指令,写数据以及标准初始化的程序!
    timer_ms_delay(5);
    LCD_Write_Com(0x38);小弟这里谢啦!
    timer_ms_delay(5);
    LCD_Write_Com(0x38);
    timer_ms_delay(5);    */

    LCD_Write_Com(0x38);   //Data Bus 8 bit,line 2,5*7pot/character
    LCD_Write_Com(0x0c);   //Display on,No cursor,No cursor flashing
    LCD_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且AC值加1
    LCD_Write_Com(0x01);         //Clear,即光标回到左上方,AC的值设置为0
}

为什么把这些屏蔽后,显示就不正常了呢?麻烦高手给一个写指令,写数据以及标准初始化的程序!
小弟这里先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