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 在线烧写问题

楼主(2012-03-22):
最近在研究DSP 28335的在线烧写,遇到如下问题,在不擦除FLASH,通信都是正常的,但一旦擦除FLASH,通信就不正常了,我怀疑有部分内容没有拷贝到RAM中,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听懂你的意思 。你只是烧写程序进行吗?

网友B:
你都擦除了,怎么还能给上位机回馈信息。是软件上有问题。应该先进行应答,再根据上位机的反馈选择是否擦写

网友C:
yu shi lou 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