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 uq公式与书上推导的不一样 不知道哪儿错了 忘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2):
把定子电压折算到转子的dq轴线上
我是根据 那个Us=r*Is+d(Ls*Is)+d(Ψf*e^(jθ)) 电压  电流 什么的都是向量
根据同乘以e^(-j*θ)
Us=ud+j*uq
Ψs=  Ls*Is =Ψd+j*Ψq

Us*e^(-j*θ) =r*Is*e^(-j*θ)+d(Ls*Is*e^(-j*θ))+d(Ψf*e^(jθ)*e^(-j*θ))

(ud+j*uq)e^(-j*θ) =r*(id+j*iq)*e^(-j*θ)+d((Ψd+j*Ψq)*e^(-j*θ))

(ud+j*uq)e^(-j*θ) =r*(id+j*iq)*e^(-j*θ)+d(Ψd))*e^(-j*θ)+j*d(Ψq))*e^(-j*θ)+(Ψd+j*Ψq)*(-j)*Wr*e^(-j*θ)
所以
ud=r*id+d(Ψd)+Ψq*Wr    (1)
uq=r*iq+d(Ψq)-Ψd*Wr      (2)
最后得到的(1) (2) 最后一项 的符号与书上的不一样 不知道哪儿推到错了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 这一串公式, 真是令人生畏. 再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