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干扰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2):
电机的硬件电路是和单片机控制电路供地的,电机是Dc180V的。现在的问题是:红外测速传感器通过码盘测回来的脉冲通过光耦接到Pic16F876A的RC0计数器口上,通过上位机发现,脉冲检测数不准,电机低速的时候可以,但是随着电机转速增加,回来的脉冲数就偏差越大。与通过示波器计算的理论值差很大。由于高压地,我是把示波器的地线给去了,不然接高压地就跳闸。现在发现很奇怪,我只要把示波器的夹子一夹上高压地线,数据就立马正确。夹子一去,数据又乱了……为什么?难道是地线没处理好??
求方法……

网友A:
光这点信息不够。

网友B:
控制电路和马达电源之间是否是隔离的?

网友C:
高压地,接一103/1000V电容到机壳,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可提供技术支持,请把电路图发我一份,这个样才能看到问题点,QQ:137953721,电话:13682629442

网友E:
你的电机一定有电刷吧!电刷是要产生干扰的,不要说通过电源线干扰,就是空中电磁干扰都要解决好,首先在Pic16F876A的RC0计数器口上对地接上电容,电机上也要有消火花电路,电机和单片机不要同电源,要用光电耦去控制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LZ厉害,我就是接了一个100P的电容,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也想隔离,但是我要测电机电流和电压。怎么隔离啊?虽然不是共用一个电源,但是电机的地和单片机的地是共地的。单片机是通过变压器到AC9V的,电机是通过AC220V直接整流以后给电机的,它们之间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看了,但感觉体积都比较大唉,PCB上不好装啊

网友G:
屏蔽线接GN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