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INUX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我的程序使用看门狗,但是程序被内核KILLED后,看门狗就不起作用了,如何让看门狗一直起作用?无论是死机,还是被内核KILLED,都能够正常的复位。请高手解答啊。我也不过了,解决者送最高分。

网友A:
很有意思的话题, 没有深入研究, 但是这应该是看门狗的设置问题.
在Linux下使用watchdog开发应用之前, 请确定内核已经正确地配置支持watchdog。内核源码下的drivers/char/watchdog/Kconfig文件提供了各种watchdog配置选项的详细介绍。特别指出nowayout参数, 缺省值等于‘CONFIG_WATCHDOG_NOWAYOUT’, 如果‘CONFIG_WATCHDOG_NOWAYOUT’选项在内核配置时设为‘Y’, 缺省情况下,watchdog启动后(即/dev/watchdog被打开后),无论是执行close操作还是写入字符‘V’都不能停止watchdog的运行。
楼主再仔细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确实是不错,感谢兄台,我先试一下。

楼主:
另有个问题,看门狗如果重启系统后,如果没进入系统,会不会还会重启啊?如果按设置来说,就是一次设置,不管是不是重启动都应该一直运行看门狗,对吧。

网友A:
也有系统允许关闭看门狗的.
但一般的系统不会允许关闭看门狗. 那么看门狗就一直这运行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如果使用按钮复位重启动,如果故意破坏总线,让其进不了应用程序,则看门狗就不起作用了;
看门狗重启动后,如果故意让其也进不了应用程序,看门狗也不能够重启动了;有没有办法,让看门狗一直开着?只要是复位,程序进入不到应用程序,则就让看门狗一直复位。

楼主:
是不是可以从VIVI退出后,就打开看门狗,这样如果内核启动不成功,就会重启。有没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