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算放大器性能参数

楼主(2012-03-2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
答:1、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ud.当集成运放的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无任何外接原件连接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定义为开环差模电压增益,即Aud=U0/ui。集成运放的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ud越大越好,理想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Aud→∞。
2、最大输出电压Uopp。在指定的电源电压下,集成运放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如F007在电源电压为正负15V时,Uopp为正负12V。
3、差模输入电阻Rid。集成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 Rid,就是从集成运放两个输入端看入的等效电阻。它反映集成运放从信号源中吸取电流的大小。定义Rid= Uid/Iid。差模输入电阻Rid越大越好,理想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Rid →∞

4、输出电阻R0。集成运放的输出电阻就是从运放输出端向运放看入的等效信号源内阻,集成运放的输出电阻越小越好,理想运放的输出电阻   R0→∞

5、共模抑制比KCMR.集成运放的KCMR与差放电路的定义相同,即差模电压增益与共模电压增益之比,常用分贝表示,即KCMR=20 ㏒∣Aud /Auc ∣ (db)集成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越大越好理想运放KCMR  →∞
6、最大共模输入电压幅度uicm  。当集成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所加的共模输入电压超过某一值时,运放不能正常工作,这个定值为最大共模输入电压。F007的 uicm =12V
7、最大差模输入电压幅度uidm当集成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所加的差模输入电压超过某一值时,输入级的正常输入性能被破坏,这一定值称为 最大差模输入电压幅度uidm 。F007的uidm =正负30V
8、输入失调电压Uio 输入失调电压 Uio 反应集成运放输入极対称性和各级电位配置好坏的指标。静态时,输入电压不等于0.欲使Uo =0,必须在两个输入端之间外加一个补偿电压,即输入失调电压。F007的Uio 约为2mv。集成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越小越好。理想运放趋于0
9、输入偏置电流 IIB 静态时,两个输入端的直流电流值分别为IB1和IB2   输入偏置电流定义为两者的平均值。F007的Iib约为200nA。集成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越小越好。理想运放的趋于0
10、输入失调电流IIo  。静态时两个输入端的直流电流之差称为输入失调电流,IIo = IB1 -  IB2 .F007的IIo 约为100Na.集成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越小越好,理想运放的趋向于0.

11、开环增益带宽。运放开环差模电压增益下降到直流增益的1/根号2倍(-3db)时所对应的频带宽度,称为运放的-3db开环增益带宽,用BW表示。运放开环电压增益下降到一时的频带宽度,称为单位增益带宽,用BWG表示。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带宽为无穷大。
转换速率(压摆率)SR ,它定义为在运放额定输出电压下,输出电压的最大变化率,即SR=∣du0 /dt ∣max  .它反映了运放对高速变化信号的响应情况。理想运放的转换速率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