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主板PCB板层数的方法

楼主(2012-03-22):
PCB板的层数就代表了有几层独立的布线层,通常层数都是偶数,并且包含最外侧的两层,常见的PCB板一般是4~8层的结构。很多PCB板的层数可以通过观看PCB板的切面看出来。但实际上,没有人能有这么好的眼力。所以,下面再教大家一种方法。
  多层板的电路连接是通过埋孔和盲孔技术,主板和显示卡大多使用4层的PCB板,也有些是采用6、8层,甚至10层的PCB板。要想看出是PCB有多少层,通过观察导孔就可以辩识,因为在主板和显示卡上使用的4层板是第1、第4层走线,其他几层另有用途(地线和电源)。所以,同双层板一样,导孔会打穿PCB板。如果有的导孔在PCB板正面出现,却在反面找不到,那么就一定是6/8层板了。如果PCB板的正反面都能找

网友A:
6/8层的PC主板做盲孔,比较行为艺术啊。

网友B:
看半天看不懂

网友C:
大概知道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D:
也就只能判断有盲孔而已~~对判断层数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C:
大致懂了意思了

网友E(2012-05-05):
慢慢品味啊

网友F:
没啥,4层通孔和4层了上的通孔如何判断?6层埋孔和6层发上的埋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