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IO口怎么样接4个LED,要能单独点亮

楼主(2012-03-22):
3个IO口怎么样接4个LED,要能单独点亮,有没有好的方法?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有3态的话,一个IO可以驱动两个LED。
也可以扫描驱动。

网友B:
P0,P1,P2

1: P0+,P1-
2: P0+,P2-
3: P0-,P1+
4: P0-,P2+

网友C:
晕倒,这也太容易了。

网友D:
三条线8个组合输出,控制8个LED,但每次都会亮一个啦,控制7个,放弃一个组合,可以全熄

网友E:
没有看明白~~~~

网友F:
三条线8个组合输出,控制8个LED,但每次都会亮一个啦,控制7个,放弃一个组合,可以全熄
采用编码式

网友G:
很简单呀,如果你的单片机啦电流,灌电流都能达到数毫安得话。

网友G:
三楼的思想我明白

网友H:
用双向描方式就可以了,单独点亮,全亮,全灭都可以,而且再复用按键都可以的,技术交流,QQ:137953721,电话:13682629442.

网友I:
在GPIO支持的前提下。此图如何?

网友J:
74ls138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