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各部分的功能!

楼主(2012-03-22):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各部分的功能!

第2张图为输入输出的波形,该电路是打印机墨盒检测电路,打印机波形会在SEN1和SEN2二端反复加载,先在SEN1端加载脉冲(黄色),然后查看SEN2端的波形或者幅值(绿色),然后在SEN2端加载脉冲(绿色),然后查看SEN1端的波形和幅值(黄色),SEN1和SEN2反复加载波形,黄色为SEN1的波形,绿色为SEN2的波形,打印机通过识别波形来确认墨盒是否原装或者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A:
说明下电路的作用 和外部输入波形 否则哪怕是高手也很难分析~

网友B:
输入输出  电源  什么都没有   单单部分电路 是很难分析的

楼主:
米人分析啊

网友C:
兄弟是搞墨盒的?

网友A:
表示看不懂,帮你顶一下 等高手来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