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香版主,我现在用到F2的高速OTG,PHY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ISP1705是官方实验板上用的PHY,太贵了,订货要从国外发货,十几美金。我现在想换USB3300,应该可以吧,都是ULPI的。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我没有试过。

你试验后,请把结果贴出来,让大家受益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试,就怕项目时间不允许啊:'(

网友B:
去ST的BBS看看把,印象有人试过结果是失败的,只能工作到FS最后那个人好像不得不去用ST自己的BGA封装片101了。我看完时心里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有人用了USB3340只能工作在全速状态下,他调了很久,包括读取寄存器对比官方实验板跟USB逻辑分析仪分析时序,最后他换了ST的BGA封装的101,我也心凉啊。BGA的我不好做实验。

网友C:
是什么原因不能用?
调了很久的话,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

可能是ST故意只和自家的PHY配对用吧

网友A:
刚刚问了一下我们的工程师,ST的板子上用的就是SMSC的USB3300,用起来没有问题。

反而是ST自己的PHY不好用,好像是有些不兼容,:L

网友C:
那到底应该用什么芯片?原来确实有计划用F2或者F4,只是USB接口没有确定的选型,不高兴话这个时间测试,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A:
那到底应该用什么芯片?原来确实有计划用F2或者F4,只是USB接口没有确定的选型,不高兴话这个时间测试,后来就放弃了。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ST自己的PHY不好用,好像是因为ST自己的USB PHY需要一个外置的振荡器,成本不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香版主,我逛了ST的BBS看了蛮多,没人用USB33XX系列在高速OTG的情况下试验成功的,调试很久的那个是用了ST本家BGA封装的01A什么的才解决问题。

香版主你们的工程师用USB3300是在官方提供的例程的基础上实现的高速USB OTG么,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换有嵌入PHY的高速USB接口的M3了。

网友D(2012-04-24):
回复 楼主:
关注 小弟正在选型 也是要用HIGH SPEED USB

网友E:
我用3300调试高速的已经成功了

楼主:
我用3300调试高速的已经成功了
引用 网友E:

可否给代码参考参考,我邮箱 seasonic1207@163.com   不过我现在改1800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