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问题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main' in file c018i.o'.

楼主(2012-03-22):
MPLINK 4.30.01, Linker
Copyright (c) 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main' in file 'D:\Microchip\MCC18\lib/c018i.o'.
Errors    : 1

为啥出现这种为题啊??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应当是提示没有找m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函数中有main的,,

网友B:
是不是文件未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C:
你把MCC18放C盘试试,再LIB,H,LKR这些路径设置一次看看

网友D:
是不是建工程有问题

网友E:
有些软件能装在C盘才有用,要么看看main函数前面加个int看看

网友F:
仔细查查你项目工程配置,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网友G(2013-01-09):
这种情况也许是由于编译器版本不同导致。我的实践经验是:
找到 c18i.o 这个文件拷贝到正在编译的c文件所在文件夹內,出现这类提示就拷贝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