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三极管

楼主(2012-03-22):
请有经验的师傅给咱推荐个三极管,要求集电极电流可以达到2A,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能提供的电流也就20mA,集电极和发射极的最高电压可以到达100V或者50V。有没有这样的三极管啊?有的话给咱推荐一个

网友A:
2A可不小啊,看看TIP31等是否能达到吧,注意耐压是否够?

这个要求不如用个MOS管了啊,对于MOS管来说,2A轻松的很呐。。。

网友B:
TIP31放大倍数太低,应该选TIP122等达林顿管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就不要考虑达林顿管了,压降太大,2A电流的话功耗不好受
用MOS吧,100V,导通电阻0.1R左右的MOS也就$0.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