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2):
呵呵,这个是一个输出的限流电路。右边三极管是电流的输出管。当右边三极管的电流变大的时候,左边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也要变大,这样流经最下面1.5K上的电流就会增大,左边的1.5K上的电流也会增大。电流如果超过一点范围,就会关断左边三极管,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流经右边三极管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