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接收管 模拟电压输出

楼主(2012-03-22):
以前用过的激光接收器是数字的,只能输出高低电平,开关用,有没有激光接收器,输出电压能根据收到激光的强度正比例变化的啊?

楼主:
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我试图回答一下。
用于激光接收的,基本上都是模块级的,光纤进入、数字输出,内部是接收-放大一体的,原因是激光信号频率非常高、波长也不一样,需要的技术比较专门。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需要模拟的?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可以DIY。

楼主:
3# lymex 我是发送一个正弦波,与接收到的正弦波比较相位,测距,只好用模拟的了,频率也就10K左右吧,怎么DIY呢,求指导

网友A:
10kHz很低了,自己DIY光电接收不难,当然还是要找速度较快的光电二极管,较高速的运放组成I-V变换即可。

至于测距,楼主可能考虑的很多了,比如发射,光路、距离、精度,但从接收的角度讲,还是尽量让接收到的激光越强越好,便于放大和处理。而要想接收光有一定的强度,需要适当的接收透镜。

楼主:
5# lymex 我不用电流电压转换,用我图里的这种简单接法能行么?直接读output点电压  估计这样线性就破坏了吧 我试了一下 我那个光电二极管为什么对红外线敏感,对红色激光就没反应了 按说这个激光波长也是在识别范围内啊

楼主:
换了一个光电二极管试试   激光波长740nm  在他的接受频率范围内  但是还是收不到信号啊

网友A:
激光是10kHz调制的吗?
6楼的接法错误,要把光电二极管反过来才行,而且负载电阻不能太小,尤其是激光信号不强的场合。

楼主:
8# lymex 我的激光发出来10K的正弦波(示波器的第一行波形),用接收管收到的怎么成了锯齿波了呢,我本来是测发送接收正弦波的相位差,计算距离的,接受的失真了,没法测了啊

网友A:
接收失真,主要是接收电路不好。用I-V转换电路,适当的光电二极管和运放,不会出现能观察出来的失真。

网友B:
mark 准备做这个,明天再看咯:victory:

网友C:
激光一般都是通过光电二极管转化成电流信号,然后通过I/V转换变成电压信号。在进行I/V转换时应该考虑使用运放的带宽和噪声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