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2-03-22):
首先类本身就是带模板的, 例如:
template<int N>
class Box {}
然后需要添加一个带模板参数的构造函数, 例如:
template<int N>
class Box {
public:
    template
<typename I> Box(I begin, I end);
}

这都没问题.
接着在类定义外实现构造函数, 例如:
template<int N, typename I>
Box
<N>::Box<I>(I begin, I end) {

//...实现代码
}

编译出现下列错误:
error: 'Box<N>::Box' names the constructor, not the type
error: and 'Box<N>' has no template constructors

即使换成下面这样也不行:
template<int N, typename I>
Box
<N>::Box(I begin, I end) {

//...实现代码
}

编译出现下列错误:
error: invalid use of incomplete type 'class Box<N>'
error: declaration of 'class Box<N>'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单独为构造函数添加迭代器参数, 难道非得在类模板定义里添加之.

网友A:
template<int N>
template<typename I>
Box<N>::Box(I begin, I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