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话电路调试

楼主(2012-03-22):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准备做一个DTMF信号与音频信号传输的电话控制系统。有一些疑问。
因为这种设计到通信的系统最麻烦的就是调试了,比如在接收端接收不到信号,根本无法判断是接收端的问题还是发送端的问题。
所以想借助现成的电话机进行调试。具体的方案如下图所示。

我的大致的想法如下:
1、电话机1与电话机2都摘机的情况下,可以互相通话。
2、我的系统也可以接收到从两个电话机传来的音频信号,同时我的系统发送的信号也能在两个电话机里接收到。
3、在电话机1拨号时,电话机1发送DTMF信号,这时电话机2和我的系统都可以接受到这个信号。
这样就可以调试我自己的电话电路了。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可行。
我还有一些疑问:
1、电源选多大的?貌似12V的就可以。找了一些讲电话电路的书,暂时没找到。
2、在摘机的情况下,电话机拨号的时候,能否发送出去DTMF信号?

比较急,有愿意帮助的,都给分。谢谢。

网友A:
1、电源用24V+317恒流(每部电话机电流按20mA左右考虑)50mA左右。或者你买一台内部电话的小交换机。
2、拨号时就是发送DTMF信号。

网友A:
还需要说明的是:电话机拨号时发送DTMF信号,但接收端并不解码DTMF信号(听筒里可以听得见拨号的DTMF信号),交换机才解码DTMF信号并转接到你所拨的电话线路上,且发出振铃。

网友B:
如果电话机电源从信号线中供给,需要设电池,但不是电话信号线上的调制信号,这个需要处理。

调制信号电压是9V吧,这个是从你的交换机那边得到的,而你如果是单独供电源,这个要看你的电话机了。

是不是交换机设在你的系统那里帮助解码,电话机通信要经过交换机。

网友C:
一个继电器,电话线路串一个600:600的隔离变压器(一般是几毛钱一个),然后,想干嘛就干嘛

网友:
:victory:围观,手捧酱油低头猛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有点疑惑。电话机拨号有两种方式:DTMF拨号和脉冲拨号;
同时来电显示也有两种方式:DTMF方式和FSK方式。
为什么在上面的系统里电话机1拨号发送的DTMF不能被电话机2解码识别?一定要经过交换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