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单片机下不了程序

楼主(2012-03-22):
驱动安好了,程序的JTAG的等待也有的,没有复用JTAG的IO口,怎么还有下不进去的情况啊。一直都是这个错误Thu Mar 22 20:30:14 2012: Fatal error: **ERROR**: JTAG initialization failed 0x00000004   Session aborted!

楼主:
没人啊,没人啊,有人懂没有啊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QQ多少?

网友B:
代理商和原厂没有技术支持吗?

这个最好找代理商的FAE

网友C:
你用的是Stellaris ICDI工具还是其他,比如ULINK2还是JLINK等,建议你尝试多种工具测试一下。另外选择下载方式JTAG或者是SWD等方式都测试一下。如果驱动成功安装,一般都是IDE集成环境的版本问题导致的。

网友D:
经常看到这里帖子, 先仔细查查硬件连接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