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正弦量用AD采样后的滤波算法一般用什么算法啊

楼主(2012-03-22):
请教关于正弦量用AD采样后的滤波算法一般用什么算法啊?我能想到的只有限副滤波,还有其他的嘛?

网友A:
LZ没有讲清楚

网友B:
楼主需要做什么么呢。根据你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算法

网友C:
double kabg(double xx)

  {

       double a,b;

       a=0.2; b=0.015;        //a bµÄ¹ØÏµ   a=1-r^3   b=1.5*(1-r^2)*(1-r)

      { s1=ss+vv;
        v1=vv;
        ss=s1+a*(xx-s1);

        vv=v1+b*(xx-s1);

      }
    return   ss;

试试这个,没定义的参数都是double ,初始值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