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芯片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2-03-22):
驱动安好了,程序的JTAG的等待也有的,没有复用JTAG的IO口,怎么还有下不进去的情况啊。一直都是这个错误Thu Mar 22 20:30:14 2012: Fatal error: **ERROR**: JTAG initialization failed 0x00000004 Session aborted

楼主:
自己顶下,求人解答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是样机调试遇到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开发板

网友B:
我也有遇到過這樣問題!
電表量看看 JTAG 腳位是否有 1.35V 的?
JTAG 的信號不是 3.3V 就是 0V, 不會有其他電位的!
修改提升電阻再試試看吧!
有人也遇到過: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stellaris_arm_cortex-m3_microcontroller/f/471/t/46278.aspx

网友C:
插口好久不用, 说不定接触不好, 有个值得注意的教训, 很多时候想和查了老半天, 居然是接触和连线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仿真器,开发环境是啥?用什么软件下载的?
您描述的清楚些,大家才能帮您。

网友E:
怀疑楼主的开发环境比较老了~  升级到新版本试试

IAR的话建议在6.2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IAR6105的,就是在IAR里面直接下的

网友F(2012-05-03):
建议使用两线制调试一下。如果两线制调试下载同样失败,再查晶振和复位电路。

如果两线制下载和调试都没有问题,再查Jtag的另外几条线。

网友G:
同意书本的,查硬件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