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不能用了,请问能通过串口把电脑的文件传到U盘吗

楼主(2012-03-22):
电脑的USB口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用了,请问通过啥方法能通过串口把电脑的文件传到U盘吗?

网友A:
办法太多了

通过串口把电脑的文件传到另一个电脑上另一个电脑再通过USB拷到U盘上
或者
把硬盘拆了装到另一个电脑再通过USB拷到U盘上
等等

网友B:
http://xinsaikang88.b2b.hc360.com/supply/150521881.html

新年特价DB9PIM-USB F/M .COM RS232串口转USB线,内置转换芯片

收藏此产品

当前价格: 2.00元/条
  • 最小起订量:
  • 50 条
  • 供应总量:
  • 不限
  • 发货日期:
  • 面议
  • 有效期至: 2012-09-17
  • 受关注度:
  添加产品超过上限您可以进入意向采购产品库删除放弃合作的产品。继续采购>>
  该产品已添加成功您的意向采购单共
件产品。继续采购>>

网友C:
呵呵,有点好奇这东西怎么使用,用超级终端发送文件就行吗?这线能够进行各种传输协议的转换?还能对MassStorage进行文件操作?
或许还需要它自制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D:
当前价格: 2.00元/条

线和头子的价格都不止了,还不算加工成本

网友E:
我知道楼主要干嘛了
公司禁止了USB,代码和电路图无法拷贝,但是网管串口没禁止,因为串口要调试用的,
那就自己弄个开发板,带SD卡接口的,有按键,液晶屏的,
自己写个代码,通过PC超级终端 串口发送数据給开发板,开发板转存到SD卡上,虽然速度慢点。
嘎嘎!!!

网友E:
232-usb 这玩意没用过,不过这么便宜真不敢买。
从线上看,应该是通过串口取电,估计带个U盘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速度不会太高?
怎么传?估计还要用串口软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F:
232-USB里就两条线。

网友G:
:L哈哈,同求啊。电脑USB接口坏了,不会弄了。学习下

网友H:
2元/每根 太夸张了吧! 这是用什么东东做的啊! 转换芯片也不是这个价吧!

网友I:
那速度慢呐。。。。。。。。。。。。。。。。。。。

网友J:
可以使用本本,使用网线直连电脑,电脑的IP肯定不能改,但本本的IP可以改成跟电脑的在一个网段的,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波洛先生。

网友L:
几年前二姨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哈,看来内鬼蛮多呢。我们公司小,电脑抱回家都没人说
6楼的方法实施起来比较容易,如果是代码和电路图,可以用手机拍电脑显示屏幕:lol

网友M:
用串口烧写器把文件烧到FLASH里面,回家读出来,你懂的

网友(2016-09-03):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楼主要干嘛了
公司禁止了USB,代码和电路图无法拷贝,但是网管串口没禁止,因为串口要调试用的,
那 ...

有资料么,共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年前二姨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哈,看来内鬼蛮多呢。我们公司小,电脑抱回家都没人说
6楼的方法实施起来比较容 ...

有资料么,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http://xinsaikang88.b2b.hc360.com/supply/150521881.html

新年特价DB9PIM-USB F/M .COM RS232串口转USB ...

不能反用吧,应是USB转串口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点好奇这东西怎么使用,用超级终端发送文件就行吗?这线能够进行各种传输协议的转换?还能对MassSt ...

应还要写驱动,反面使用的吧。

网友O:
不可以上网吗?传云盘里

网友P:
现在都是加密处理,靠关USB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Q:
很多人都看到了问题,但为什么没人提到职业道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