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rom初始化大家咋搞的???

楼主(2012-03-22):
如题。

网友A:
?什么意思?

用COE文件在 ipcoregenerator初始化。

网友B:
生成ROM时,添加.coe文件。
.coe文件中按规定格式存放初始化数据。

网友A:
...我回答的不好么??
你还来第二遍?;P

网友B:
没有啦,嘻嘻,:lol

网友A:
我很愤怒~

网友B:
啊?
呵呵,
i am so sorry!

网友A:
我不喜欢你了。。。

网友C:
我不喜欢你了。。。

Backkom80有MM喜欢. ;P

网友D:
参考xilinx的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ams_21b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end rams_21b;

architecture syn of rams_21b is
    type rom_type is array (63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 (19 downto 0);
    signal ROM : rom_type:= (X"0200A", X"00300", X"08101", X"04000", X"08601", X"0233A",
                             X"00300", X"08602", X"02310", X"0203B", X"08300", X"04002",
                             X"08201", X"00500", X"04001", X"02500", X"00340", X"00241",
                             X"04002", X"08300", X"08201", X"00500", X"08101", X"00602",
                             X"04003", X"0241E", X"00301", X"00102", X"02122", X"02021",
                             X"00301", X"00102", X"02222", X"04001", X"00342", X"0232B",
                             X"00900", X"00302", X"00102", X"04002", X"00900", X"08201",
                             X"02023", X"00303", X"02433", X"00301", X"04004", X"00301",
                             X"00102", X"02137", X"02036", X"00301", X"00102", X"02237",
                             X"04004", X"00304", X"04040", X"02500", X"02500", X"02500",
                             X"0030D", X"02341", X"08201", X"0400D");

    signal rdata :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begin

    rdata <= ROM(conv_integer(ADDR));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EN = '1') then
                DATA <= r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syn;

网友D:
这种方式定义的ROM,地址和数据宽度可以任意指定,ISE自动综合成LUT或者BRAM
假如你定义两个ROM,内容是一样的,占用2个BRAM,ISE会自动将2个BRAM综合成1个BRAM(双口RAM)
这是一个优势。

网友E:
路过          ,
学习了
楼上讲的很好

网友F:
;P,两人PK一下。

网友G:
路过          ,
学习了
19楼上讲的很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好详细哦。

楼主(2012-04-24):
呵呵,谢谢大家了,我用的是在ise下的tcl console  中输入mem_edit.bat  就会出现rom初始化文件生成器。

网友A:
:loveliness:鼓励自己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