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找不到cpu

楼主(2012-03-22):
出现这个信息这么处理?大侠们!用ISP 我没MAX232用485行不?

楼主:
21真的不行了?

网友A:
用ISP 我没MAX232用485行不?     呵呵, 不行, 除非你特别处理.
jlink 还是不错的调试器, 好好找找原因呢,  说不定是个很简单的焊接和连线的小问题.

网友B:
1、看看JTAG那几根线
2、看看电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