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485通讯中设备连接的问题,各位大侠看看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2-03-22):
我想在485的通讯中直接把多个通讯设备直接并联在A,B两根线上,这样可以吗???
PC经过232转485的板子,然后并联不大于10个的设备在A,B线上,这样可以通讯吗???如果这样可以的话,用那种协议???看了很久了,但是还是没看懂多个设备具体要怎么连接。。。。很急!!!!请各位大侠给伸出援助之手~~~~我的485是无源的那种

楼主:
貌似在看485数据手册的时候说过可以连接31个设备,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直接并联在A,B线上是否可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连,
最后一个设备上要在AB间加120欧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