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的疑问

楼主(2012-03-22):
有个疑问,就是DMA到底有什么好处,用DMA和不用DMA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着手册光知道说是好,就是不知道好在哪,能举个实际点的形象点的例子吗。
感觉好抽象哦。不知道在实际做项目中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DMA啊。

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51单片机的while(1)的概念:'(

网友A:
LZ扒坟头的那个帖子就很经典的:https://bbs.21ic.com/icview-109437-1-1.html

:lol

楼主:
LZ扒坟头的那个帖子就很经典的:https://bbs.21ic.com/icview-109437-1-1.html

:lol
引用 网友A:

却是我扒出来的,但是还是觉得,不是很理解,我还是再啃啃手册吧。

网友B:
简单通俗的说吧.
    让 cpu 从数据交换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让硬件来完成 "数据搬家" 的任务.

网友C:
旁路----不过也不太会用

楼主:
简单通俗的说吧.     让 cpu 从数据交换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让硬件来完成 "数据搬家" 的任务.airwill 发表于 2012-3-23 08:56
可否举个实际应用的例子。

网友C:
+

一般:CPU读数据(读端口,内存.....), CPU写数据(到别的地方:端口,内存等)
DMA:加一条支路:直达

好比:从深圳到武汉,  深圳---广州(中转中心)----武汉
你买台直升飞机:深圳直飞武汉, 这样就你给广州中转中心减负了

USART

一般:(要CPU参与转移数据)
脚----buffer(寄存器)------变量(内存)

DMA:(定义一个数组(内存)),这样不用CPU,也可以收比buffer的数据长
脚----DMA----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