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发光字制作方法

楼主(2012-03-22):
在制作LED发光字之前,然让我们了解一下LED发光字(LED外露发光字)的制作材料:压克力板,镀锌板,不锈钢,钛金板等基本材料。
  LED发光字(LED外露发光字)的制作过程是:1、大字先把整张的板材用机床冲好孔(根据LED的大小来定孔径);2、把刻好的字焊接立体边(和烤漆字的做法一样);3、打磨字的边角,不要有毛刺;4、烤漆处理;5、装LED灯,有分两种:A、一种是以前比较早的做法(材料成本低但人工多),就是用裸灯一颗一颗的连接,算好电流,然后封胶做防水处理,这种比较容易出问题;B、一种现在用很多的方式(材料成本高但人工少),就是用现在很多厂家做好的每颗灯用橡胶套做好了防水处理的连接好的灯串,这个市场上已经很多了,这种方式的也比较容易维护,保障大点。
  1、LED吸塑发光字的功率计算法:一般LED模组的功率计算是:数量*0.24W=功率,一般市场上有各种接近所需要的电源,而电源也要选择一些有保障厂家生产的电源,而电源也要做好防水处理;2、在计算功率时也要尽可能地预留好线路损耗,一定不能超负荷的使用电源;一般只用到70%;3、要注意到市场上的电源一般也没有做足的功率。
  LED立体发光字的最大特点:1、夜晚字体明亮醒目(安装一种新型的超亮度发光源,使用寿命长,使它随亚克力板颜色发出耀眼的亮光)。 2、立体感强(壁板放得越厚,立体感越强)。3、色彩鲜明(各色亚克力板材任意挑选,壁板与面板颜色随意组合)。
  LED发光字的制作方法:第一步>>计算LED模组数量:采用等间距排布,在计算机上模拟LED模组分布,初步预算所需LED模组数量。模组间距可视亮度需要在3-6cm之间,发光字的厚度可选择5-18cm之间。第二步>>计算耗电总功率,选配电源:预算的LED光源模组数量×单个模组的功率=耗电总功率。建议电源选配要留有余量,按额定功率80%使用。根据使用环境选配普通或防水电源。第三步>>安装模组:①清洁安装表面;②用双面不干胶粘在模组底部;③均匀排布,接好连线;④装上字槽面板并测度效果;⑤最终成品。

  一、防水LED灯串特点:
  1、幻彩LED灯串,充分发挥LED点光源优势,任意组合,让LED外发光字、大型户外LED广告招牌、LED电子灯箱制作更简单。
  2、特殊卡口设计,打孔后直接安装,安装时间迅速。
  3、各种板材打孔均可使用(例如电解板,铝塑板,铁板,不锈钢板等)。
  4、采用台湾名牌LED芯片,光亮度强、光色一致性佳、色彩饱和度好、寿命长、衰减低等特点,保证产品品质。
  5、采用并联接线,打破传统“一灯不亮,全灯皆不亮”的缺点。
  6、幻彩系列之全彩灯串,使用智能化控制系统,可产生渐变、跳变、追逐扫描显示动漫图文等效果,并可实现异步和同步控制,随意排列,满足不同用户要求。
  二、幻彩LED外发光字灯串规格:
  1、工作电压:DC5V; DC12V;DC24V。
  2、LED灯串颜色:红、黄、金黄、蓝、绿、白、紫、橙、双色、七彩、全彩。
  三、防水LED灯串用途:
  用幻彩LED灯串做户外发光字、户外招牌更是彰显品牌与时尚,大大提升商家规模与档次。主要用于:大厦楼顶大字、酒店户外招牌、KTV等娱乐场所招牌、店面招牌、门头招牌等。
  四、制作LED外发光字的方法步骤:
  1、LED户外招牌制作需要工具:40W或60W电烙铁、焊锡、电钻、胶枪、螺丝刀等。
  2、LED户外招牌制作需其它材料:冲孔铁皮字、电线、幻彩LED发光字电源。
  3、冲孔:孔径(5mm、9mm、12mm),间距根据户外牌制安装的高度和制作成本而定的,一般LED中心间距为:10—30mm,间距赿小,亮度赿高,成本越高。
  4、插灯:把钻好的孔清理干净,逐一装灯。
  5、连线:有已经制作好并连线的防水LED灯串,每串有预留的线头,一般红色的接到电源的正极,黑色的线头接到LED专用电源的负极,电源要放置在配电源箱中。
  6、测试老化:把所有的LED连好之后,检查处理不亮的,然后进行老化测试48小时。
  7、运输到现场,搭脚手架现场安装。
  五、使用注意事项:
  1、幻彩LED灯串的电压为DC5;DC12;DC24请注意使用那类型电压。
  2、从电源引出的电线截面积不能低于4平方毫米(也可以2条2.5的)。
  3、灯串的电子线红色接到电源的正极(有的为2条,并之后接到电源正极)。
  4、灯串的电子线黑色接到电源的负极(有的为2条,并之后接到电源负极)。
  5、如发现个别灯不亮,请检查灯或线路,如还不亮请更换LED灯。
  6、双色的和七彩的LED全彩防水外露灯串是共正极控制器控制负极.
  7、全彩的LED外露防水灯串的四线中红色为正极,依次为:正极、负极、数据、时钟。
  8. 制作价格的计算方法:
  按虚平方计算。什么是虚平方呢?举个列:
  比如 要制作一个80厘米高,60厘米宽的字,面积按照字的最大笔画乘1 按上面这字的尺寸,他的面积就是0.8平方。而不是按照0.48平方计算。然后再乘上单价。以上的计算方法只合适与一米以下的字。一米以上的字计算方法有不一样了。
  比如 1.2米高 0.9米宽 它的计算方法是最大笔画尺寸的平方,也就是说要1.2*1.2=1.44平方。当你要做铜字和铁皮字的时候,一定要计算清楚。另外。特别是安装在比较高的地方的时候,要确认有无高空安装费 ,如有,由谁承担等等。。。一般来说,字越大单价就高。因为字大的话,笔画就宽,对材料的要求就高。这点,应该有所了解

网友A:
挺好的,实用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