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愿77E58反汇编的看过来!

楼主(2012-03-22):
一个上位机监控空调的bin文件,附有原理简图和上位机到协议转换板之间的通信协议,关键是协议转换板和空调的通信加密不透明,反汇编后研究了好长时间,觉着吃力啊,我有两个项目要用到,现征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研究我发的文件后,有把握再联系我!或留言!

网友A:
粗看了一下,完全不设防的程序。没看出任何加密措施,也没看到什么明显的陷阱。
2点几k的代码,自己拿着51的手册慢慢反,有点耐心,再慢一天也就出来了。

网友B:
51的最简单....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652631.html
搞上面这个东西.最好自己找开源的.改一个.

然后虚拟执行.在合适的地方用复杂条件判断,停止单片机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况且8051 ida pro啥的应该都支持.

网友C:
曾经有客户叫我看一个51的反汇编,大约50K的BIN容量,出价5W,里面有浮点计算和各种算法,根本就看不出来,只能放弃。

网友D:
;Made by xiexiaodong 2010.4.16
;Copyright by szyftech 2010.4.16
;www.yofeng.com
;********************************************************
        org 0000h
        ljmp X0a7b                        ;3
        ljmp X0006                        ;3
;********************************************************
X0006:
        reti                ;1
;********************************************************
X0007:
        reti                ;1
;********************************************************
X0008:
        reti                ;1
        mov r7,a                ;1
        mov r7,a                ;1
        ljmp X0026                        ;3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ljmp X0007                        ;3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ljmp X0008                        ;3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mov r7,a                ;1
        ljmp X0926                        ;3
;********************************************************
X0026:
        push acc                        ;2
        mov th0,#0c4h                ;3
        mov tl0,#00h                ;3
        inc 1bh                        ;2
        mov a,1bh                        ;2
        jnz X0036                ;2
        inc 1ah                        ;2
X0036:
        inc 19h                        ;2
        pop acc                        ;2
        reti                ;1
;********************************************************
X003b:
        db        02h                ;1
        db        07h                ;1
        db        0f3h                ;1
X003e:
        mov 86h,#00h                ;3
        mov pcon,#00h                ;3
        mov 0b9h,#00h                ;3
        mov 0bah,#00h                ;3
        mov 0c4h,#41h                ;3
        mov ie,#00h                ;3
        mov tmod,#21h                ;3
        mov th1,#0fbh                ;3
        mov tl1,#0fbh                ;3
        mov th0,#0d8h                ;3
        mov tl0,#0d8h                ;3
        setb tr0                        ;2
        setb tr1                        ;2
        mov scon,#0d0h                ;3
        mov 0c0h,#0d0h                ;3
        mov rcap2l,#20h                ;3
        mov tl2,#20h                ;3
        mov rcap2h,#0feh                ;3
        mov th2,#0feh                ;3
        orl t2con,#30h                ;3
        clr 0c0h                        ;2
        setb es                        ;2
        clr 0aeh                        ;2
        setb et0                        ;2
        setb ea                        ;2
        orl 8eh,#0c0h                ;3
        setb tr2                        ;2
        clr 0ech                        ;2
        setb 0d9h                        ;2
        mov 0c7h,#0aah                ;3
        mov 0c7h,#55h                ;3
        setb 0d8h                        ;2
        mov 1dh,#00h                ;3
X0096:
        mov a,1dh                        ;2
        clr c                ;1
        subb a,#19h                        ;2
        jnc X00a1                ;2
        inc 1dh                        ;2
        sjmp X0096                ;2
X00a1:
        mov 0c7h,#0aah                ;3
        mov 0c7h,#55h                ;3
        setb 0d9h                        ;2
        setb 06h                ;2
        setb p1.4                        ;2
        clr 0c0h                        ;2
        mov 1dh,#00h                ;3
X00b2:
        mov a,1dh                        ;2
        clr c                ;1
        subb a,#10h                        ;2
        jnc X00cb                ;2
        mov r7,1d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3h                ;2
        mov dph,a                ;2
        clr a                ;1
        movx @dptr,a                ;1
        inc 1dh                        ;2
        sjmp X00b2                ;2
X00cb:
        mov dptr,#0318h                        ;3
        clr a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319h                        ;3
        mov a,#8fh                        ;2
        movx @dptr,a                ;1
        setb 0aeh                        ;2
        setb 09h                ;2
        lcall X0891                        ;3
X00dd:
        clr c                ;1
        mov a,1bh                        ;2
        subb a,#20h                        ;2
        mov a,1ah                        ;2
        subb a,#4eh                        ;2
        jnc X00f0                ;2
        mov 0c7h,#0aah                ;3
        mov 0c7h,#55h                ;3
        setb 0d8h                        ;2
X00f0:
        mov a,p0                        ;2
        anl a,#0fh                ;2
        mov r7,a                ;1
        mov dptr,#0000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000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40h                        ;2
        mov r7,a                ;1
X0103:
        mov dptr,#0000h                ;3
X0106:
        mov a,r7                ;1
X0107:
        movx @dptr,a                ;1
X0108:
        jnb 01h,X0171                ;3
        mov dptr,#0003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dd a,#03h                ;2
X0113:
        mov 1eh,a                ;2
X0115:
        mov 1dh,#00h                ;3
        mov 1fh,#00h                ;3
X011b:
        mov a,1dh                        ;2
        clr c                ;1
        subb a,1eh                        ;2
        jnc X0139                ;2
        mov r7,1d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dd a,1fh                        ;2
        mov 1fh,a                ;2
        inc 1dh                        ;2
        sjmp X011b                ;2
X0139:
        mov r7,1e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1fh,X015e                ;3
        mov dptr,#0000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001h                ;3
        movx a,@dptr                ;1
        mov r6,a                ;1
        mov a,r6                ;1
        cjne a,07h,X015e                ;3
        lcall X04c4                        ;3
        sjmp X0160                ;2
X015e:
        setb 09h                ;2
X0160:
        jnb 0ah,X0168                ;3
        lcall X0891                        ;3
        clr 0ah                ;2
X0168:
        mov 18h,#00h                ;3
        clr 01h                ;2
        setb 0c4h                        ;2
        setb 0aeh                        ;2
X0171:
        jb 08h,X0177                ;3
        ljmp X02d2                        ;3
X0177:
        mov 1dh,#60h                ;3
X017a:
        mov a,1dh                        ;2
        setb c                ;1
        subb a,#12h                        ;2
        jnc X0184                ;2
        ljmp X02cb                        ;3
X0184:
        mov r7,1dh                        ;2
        mov a,#17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19a                ;2
        ljmp X02c6                        ;3
X019a:
        mov r7,1dh                        ;2
        mov a,#16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1b0                ;2
        ljmp X02c6                        ;3
X01b0:
        mov r7,1dh                        ;2
        mov a,#15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1c6                ;2
        ljmp X02c6                        ;3
X01c6:
        mov r7,1dh                        ;2
        mov a,#14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1dc                ;2
        ljmp X02c6                        ;3
X01dc:
        mov r7,1dh                        ;2
        mov a,#13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1f2                ;2
        ljmp X02c6                        ;3
X01f2:
        mov r7,1dh                        ;2
        mov a,#1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0f0h                ;2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0h                ;2
        jz X020c                ;2
        ljmp X02c6                        ;3
X020c:
        mov a,1dh                        ;2
        add a,#0f2h                ;2
        mov 1eh,a                ;2
        mov 1dh,1eh                        ;3
        mov 1fh,#00h                ;3
X0218:
        mov r7,1eh                        ;2
X021a:
        mov r6,#00h                ;2
X021c:
        mov a,r7                ;1
X021d:
        add a,#0fh                ;2
X021f:
        mov r7,a                ;1
X0220:
        mov a,r6                ;1
X0221:
        addc a,#00h                ;2
X0223:
        mov r6,a                ;1
X0224:
        mov r5,1dh                        ;2
X0226:
        mov r4,#00h                ;2
        clr c                ;1
        mov a,r5                ;1
        subb a,r7                ;1
        mov a,r6                ;1
        xrl a,#80h                        ;2
        mov r0,a                ;1
        mov a,r4                ;1
        xrl a,#80h                        ;2
        subb a,r0                ;1
        jnc X024c                ;2
        mov r7,1dh                        ;2
        mov a,#17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dd a,1fh                        ;2
        mov 1fh,a                ;2
        inc 1dh                        ;2
        sjmp X0218                ;2
X024c:
        mov r7,1eh                        ;2
        mov a,#26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1fh                        ;2
        xrl a,r7                ;1
        jnz X02c0                ;2
        mov r7,1eh                        ;2
        mov a,#1d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2c0                ;2
        mov 1dh,#00h                ;3
X0275:
        mov a,1dh                        ;2
        clr c                ;1
        subb a,#10h                        ;2
        jnc X029f                ;2
        mov a,1dh                        ;2
        add a,1eh                        ;2
        mov r7,a                ;1
        mov a,#17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r6,1dh                        ;2
        mov a,#01h                ;2
        add a,r6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 a,r7                ;1
        movx @dptr,a                ;1
        inc 1dh                        ;2
        sjmp X0275                ;2
X029f:
        mov 1dh,#00h                ;3
X02a2:
        mov a,1dh                        ;2
        setb c                ;1
        subb a,#0feh                ;2
        jnc X02bb                ;2
        mov r7,1dh                        ;2
        mov a,#17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clr a                ;1
        movx @dptr,a                ;1
        inc 1dh                        ;2
        sjmp X02a2                ;2
X02bb:
        mov 1dh,#0ch                ;3
        sjmp X02c6                ;2
X02c0:
        mov a,1eh                        ;2
        add a,#0fh                ;2
        mov 1dh,a                ;2
X02c6:
        dec 1dh                        ;2
        ljmp X017a                        ;3
X02cb:
        clr 08h                ;2
        setb 06h                ;2
        mov 1ch,#00h                ;3
X02d2:
        clr c                ;1
        mov a,1bh                        ;2
        subb a,#20h                        ;2
        mov a,1ah                        ;2
        subb a,#4eh                        ;2
        jnc X02e5                ;2
        mov 0c7h,#0aah                ;3
        mov 0c7h,#55h                ;3
        setb 0d8h                        ;2
X02e5:
        jb 02h,X02eb                ;3
        ljmp X04b8                        ;3
X02eb:
        mov 1dh,#02h                ;3
X02ee:
        mov a,1dh                        ;2
        clr c                ;1
        subb a,#10h                        ;2
        jnc X0321                ;2
        mov r7,1ch                        ;2
        mov r6,#00h                ;2
        mov r5,1dh                        ;2
        mov r4,#00h                ;2
        mov a,r5                ;1
        add a,r7                ;1
        mov r7,a                ;1
        mov a,r4                ;1
        addc a,r6                ;1
        mov r6,a                ;1
        mov a,#0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mov a,#01h                ;2
        addc a,r6                ;1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r6,1dh                        ;2
        mov a,#18h                        ;2
        add a,r6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3h                ;2
X0319:
        mov dph,a                ;2
        mov a,r7                ;1
X031c:
        movx @dptr,a                ;1
X031d:
        inc 1dh                        ;2
        sjmp X02ee                ;2
X0321:
        jnb 03h,X0361                ;3
        mov dptr,#0113h                        ;3
X0327: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1h,X033b                ;3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0a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33b:
        mov dptr,#0113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jnz X035f                ;2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0df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8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35f:
        clr 03h                ;2
X0361:
        jb 04h,X0367                ;3
        ljmp X03ec                        ;3
X0367: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0f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114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lr c                ;1
        subb a,#05h                ;2
        jnc X03dc                ;2
        mov dptr,#0114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4h,X0397                ;3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04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397:
        mov dptr,#0114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2h,X03ae                ;3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02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3ae:
        mov dptr,#0114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3h,X03c5                ;3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03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3c5:
        mov dptr,#0114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1h,X03dc                ;3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01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3dc:
        mov dptr,#031a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1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a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clr 04h                ;2
X03ec:
        jnb 07h,X042d                ;3
        mov dptr,#0115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7h,X0406                ;3
        mov dptr,#031d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12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d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406:
        mov dptr,#0115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3h,X041d                ;3
        mov dptr,#031d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0fd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d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41d:
        mov dptr,#031d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1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d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clr 07h                ;2
X042d:
        jnb 05h,X0480                ;3
        mov dptr,#031c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0c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c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116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lr c                ;1
        rrc a                ;1
        mov r7,a                ;1
        mov dptr,#0116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116h                        ;3
        movx a,@dptr                ;1
        add a,#0f2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116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116h                        ;3
        movx a,@dptr                ;1
        add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31c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116h                        ;3
        movx a,@dptr                ;1
        mov r6,a                ;1
        mov a,r7                ;1
        orl a,r6                ;1
        mov r7,a                ;1
        mov dptr,#031c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31c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40h                        ;2
        mov r7,a                ;1
        mov dptr,#031c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clr 05h                ;2
X0480:
        mov 1eh,#00h                ;3
        mov dptr,#0327h                        ;3
        clr a                ;1
        movx @dptr,a                ;1
X0488:
        mov a,1eh                        ;2
        clr c                ;1
        subb a,#0fh                ;2
        jnc X04a7                ;2
        mov r7,1e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3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327h                        ;3
        movx a,@dptr                ;1
        add a,r7                ;1
        movx @dptr,a                ;1
        inc 1eh                        ;2
        sjmp X0488                ;2
X04a7:
        mov r7,#64h                        ;2
        lcall X0a5c                        ;3
        lcall X09a5                        ;3
        clr 02h                ;2
        mov 1ch,#00h                ;3
        setb 06h                ;2
        clr 00h                ;2
X04b8:
        jnb 00h,X04be                ;3
        ljmp X00dd                        ;3
X04be:
        setb 06h                ;2
        ljmp X00dd                        ;3
;********************************************************
X04c3:
        db        22h                ;1
;********************************************************
X04c4:
        mov 2bh,#03h                ;3
X04c7:
        mov dptr,#0003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r6,#00h                ;2
        mov a,r7                ;1
        add a,#02h                ;2
        mov r7,a                ;1
        mov a,r6                ;1
        addc a,#00h                ;2
        mov r6,a                ;1
        mov r5,2bh                        ;2
        mov r4,#00h                ;2
        clr c                ;1
        mov a,r5                ;1
        subb a,r7                ;1
        mov a,r6                ;1
        xrl a,#80h                        ;2
        mov r0,a                ;1
        mov a,r4                ;1
        xrl a,#80h                        ;2
        subb a,r0                ;1
        jc X04ea                ;2
        ljmp X06d4                        ;3
X04ea:
        mov r7,2b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1h                ;2
        jnz X055a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ffh,X0518                ;3
        lcall X06db                        ;3
        inc 2bh                        ;2
        inc 2bh                        ;2
        sjmp X04c7                ;2

网友D:
继续!
X0518:
        setb 03h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113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1h                ;2
        jz X0551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jnz X0553                ;2
X0551:
        setb 00h                ;2
X0553:
        inc 2bh                        ;2
        inc 2bh                        ;2
        ljmp X04c7                        ;3
X055a:
        mov r7,2b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41h,X0576                ;3
        lcall X06db                        ;3
        inc 2bh                        ;2
        inc 2bh                        ;2
        ljmp X04c7                        ;3
X0576:
        mov r7,2b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2h,X05ba                ;3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lr c                ;1
        subb a,#05h                ;2
        jnc X05ba                ;2
        setb 04h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114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inc 2bh                        ;2
        inc 2bh                        ;2
        setb 00h                ;2
        ljmp X04c7                        ;3
X05ba:
        mov r7,2b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3h                ;2
        jnz X0636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3h                ;2
        jz X05f3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7h                ;2
        jnz X0636                ;2
X05f3:
        setb 07h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115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3h                ;2
        jz X062d                ;2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7h,X062f                ;3
X062d:
        setb 00h                ;2
X062f:
        inc 2bh                        ;2
        inc 2bh                        ;2
        ljmp X04c7                        ;3
X0636:
        mov r7,2b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5h                ;2
        jz X064c                ;2
        ljmp X06cf                        ;3
X064c:
        mov r7,2bh                        ;2
        mov a,#02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3h                ;2
        jnz X06cf                ;2
        mov r7,2bh                        ;2
        mov a,#03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lr c                ;1
        subb a,#3fh                        ;2
        jnc X06cf                ;2
        mov r7,2bh                        ;2
        mov a,#03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setb c                ;1
        subb a,#23h                        ;2
        jc X06cf                ;2
        setb 05h                ;2
        mov r7,2bh                        ;2
        mov a,#03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116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r7,2bh                        ;2
        mov a,#03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lr c                ;1
        subb a,#24h                        ;2
        jc X06c6                ;2
        mov r7,2bh                        ;2
        mov a,#03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setb c                ;1
        subb a,#3eh                        ;2
        jnc X06c6                ;2
        setb 00h                ;2
X06c6:
        mov a,#03h                ;2
        add a,2bh                        ;2
        mov 2bh,a                ;2
        ljmp X04c7                        ;3
X06cf:
        inc 2bh                        ;2
        ljmp X04c7                        ;3
X06d4:
        jnb 00h,X06da                ;3
        lcall X06db                        ;3
X06da:
        ret                ;1
;********************************************************
X06db:
        mov 2ch,#00h                ;3
X06de:
        mov a,2ch                        ;2
        clr c                ;1
        subb a,#0eh                ;2
        jnc X06f7                ;2
        mov r7,2c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2h                ;2
        mov dph,a                ;2
        clr a                ;1
        movx @dptr,a                ;1
        inc 2ch                        ;2
        sjmp X06de                ;2
X06f7:
        mov dptr,#0218h                        ;3
        mov a,#0c8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000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219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21ah                        ;3
        mov a,#0c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1bh                        ;3
        mov a,#01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1dh                        ;3
        mov a,#02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1fh                        ;3
        mov a,#03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21h                        ;3
        mov a,#05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22h                        ;3
        mov a,#13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103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jnb acc.5,X073c                ;3
        mov dptr,#021ch                        ;3
        mov a,#11h                        ;2
        movx @dptr,a                ;1
        sjmp X0742                ;2
X073c:
        mov dptr,#021ch                        ;3
        mov a,#10h                        ;2
        movx @dptr,a                ;1
X0742:
        mov dptr,#0103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0fh                ;2
        mov 2ch,a                ;2
        mov dptr,#021eh                        ;3
        mov a,#10h                        ;2
        movx @dptr,a                ;1
        mov a,2ch                        ;2
        clr c                ;1
        subb a,#05h                ;2
        jnc X0767                ;2
        mov dptr,#021e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orl a,2ch                        ;2
        mov r7,a                ;1
        mov dptr,#021e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767:
        mov dptr,#0106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jnb acc.1,X0778                ;3
        mov dptr,#0220h                        ;3
        mov a,#17h                        ;2
        movx @dptr,a                ;1
        sjmp X077e                ;2
X0778:
        mov dptr,#0220h                        ;3
        mov a,#13h                        ;2
        movx @dptr,a                ;1
X077e:
        mov dptr,#0105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anl a,#3fh                        ;2
        mov 2ch,a                ;2
        mov a,2ch                        ;2
        jnb acc.0,X078f                ;3
        inc 2ch                        ;2
X078f:
        mov a,2ch                        ;2
        clr c                ;1
        rrc a                ;1
        mov r7,a                ;1
        mov a,r7                ;1
        add a,#0eh                ;2
        mov 2ch,a                ;2
        mov a,2ch                        ;2
        add a,2ch                        ;2
        mov 2ch,a                ;2
        mov dptr,#0223h                        ;3
        mov a,2c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108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jz X07cf                ;2
        mov dptr,#0108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7cf                ;2
        mov dptr,#0224h                        ;3
        mov a,#43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25h                        ;3
        mov a,#11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108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226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sjmp X07ef                ;2
X07cf:
        mov dptr,#0224h                        ;3
        mov a,#80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225h                        ;3
        mov a,#10h                        ;2
        movx @dptr,a                ;1
        mov dptr,#0107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xrl a,#0ffh                ;2
        jz X07ef                ;2
        mov dptr,#0107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226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X07ef:
        lcall X0a12                        ;3
        ret                ;1
        push acc                        ;2
        push dph                        ;2
        push dpl                        ;2
        push psw                        ;2
        mov psw,#10h                ;3
        jb 0c0h,X0804                ;3
        ljmp X0883                        ;3
X0804:
        mov 19h,#00h                ;3
        jnb 09h,X0881                ;3
        mov r7,18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 a,0c1h                        ;2
        movx @dptr,a                ;1
        mov r7,18h                        ;2
        mov a,#0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c8h,X0847                ;3
        mov r7,18h                        ;2
        mov a,#00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001h                ;3
        mov a,r7                ;1
        movx @dptr,a                ;1
        mov dptr,#0002h                ;3
        mov a,#0c8h                ;2
        movx @dptr,a                ;1
        mov 18h,#01h                ;3
X0847:
        inc 18h                        ;2
        mov r7,18h                        ;2
        mov a,#00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0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dh,X085e                ;3
        mov 18h,#00h                ;3
X085e:
        mov dptr,#0003h                ;3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r6,#00h                ;2
        mov a,r7                ;1
        add a,#04h                ;2
        mov r7,a                ;1
        mov a,r6                ;1
        addc a,#00h                ;2
        mov r6,a                ;1
        mov r5,18h                        ;2
        mov r4,#00h                ;2
        mov a,r5                ;1
        cjne a,17h,X0881                ;3
        mov a,r4                ;1
        cjne a,16h,X0881                ;3
        setb 01h                ;2
        clr 0c4h                        ;2
        clr 0aeh                        ;2
        clr 09h                ;2
X0881:
        clr 0c0h                        ;2
X0883:
        jnb 0c1h,X0888                ;3
        clr 0c1h                        ;2
X0888:
        pop psw                        ;2
        pop dpl                        ;2
        pop dph                        ;2
        pop acc                        ;2
        reti                ;1
;********************************************************
X0891:
        mov 22h,#00h                ;3
        mov 23h,#00h                ;3
        setb 0aeh                        ;2
        setb 0c4h                        ;2
        mov 19h,#00h                ;3
X089e:
        mov a,19h                        ;2
        clr c                ;1
        subb a,#02h                ;2
        jc X089e                ;2
        clr p1.4                        ;2
        clr 0aeh                        ;2
        mov 1ah,#00h                ;3
        mov 1bh,#00h                ;3
        mov 23h,#00h                ;3
X08b2:
        mov a,23h                        ;2
        clr c                ;1
        subb a,#14h                        ;2
        jnc X08bd                ;2
        inc 23h                        ;2
        sjmp X08b2                ;2
X08bd:
        mov 22h,#00h                ;3
X08c0:
        mov a,22h                        ;2
        clr c                ;1
        subb a,#0fah                ;2
        jnc X08cb                ;2
        inc 22h                        ;2
        sjmp X08c0                ;2
X08cb:
        mov 22h,#00h                ;3
X08ce:
        mov a,22h                        ;2
        clr c                ;1
        subb a,#10h                        ;2
        jnc X091f                ;2
        mov r7,22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2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23h,r7                ;2
        clr 0bh                ;2
        mov 24h,#00h                ;3
X08ea:
        mov a,24h                        ;2
        clr c                ;1
        subb a,#08h                ;2
        jnc X0902                ;2
        mov a,23h                        ;2
        jnb acc.0,X08f8                ;3
        cpl 0bh                ;2
X08f8:
        mov a,23h                        ;2
        clr c                ;1
        rrc a                ;1
        mov 23h,a                ;2
        inc 24h                        ;2
        sjmp X08ea                ;2
X0902:
        mov c,0bh                ;2
        mov 0c3h,c                ;2
        mov r7,22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2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0c1h,r7                ;2
X0916:
        jnb 0c1h,X0916                ;3
        clr 0c1h                        ;2
        inc 22h                        ;2
        sjmp X08ce                ;2
X091f:
        setb p1.4                        ;2
        setb 0aeh                        ;2
        setb 09h                ;2
        ret                ;1
;********************************************************
X0926:
        push acc                        ;2
        push dph                        ;2
        push dpl                        ;2
        push psw                        ;2
        mov psw,#08h                ;3
        jnb ri,X0997                ;3
        jnb 06h,X0995                ;3
        mov r7,1ch                        ;2
        mov a,#17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 a,sbuf                        ;2
        movx @dptr,a                ;1
        inc 1ch                        ;2
        mov a,1ch                        ;2
        clr c                ;1
        subb a,#62h                        ;2
        jc X0956                ;2
        jb 00h,X0956                ;3
        clr 06h                ;2
        setb 08h                ;2
X0956:
        jnb 00h,X0995                ;3
        mov r7,1ch                        ;2
        mov a,#16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0ffh,X0995                ;3
        mov r7,1ch                        ;2
        mov a,#11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cjne a,#3fh,X0995                ;3
        mov r7,1ch                        ;2
        mov a,#0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1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a,r7                ;1
        setb c                ;1
        subb a,#00h                ;2
        jc X0995                ;2
        setb 02h                ;2
        clr 06h                ;2
X0995:
        clr ri                        ;2
X0997:
        jnb ti,X099c                ;3
        clr ti                        ;2
X099c:
        pop psw                        ;2
        pop dpl                        ;2
        pop dph                        ;2
        pop acc                        ;2
        reti                ;1
;********************************************************
X09a5:
        clr es                        ;2
        clr 0ch                ;2
        clr p1.0                        ;2
        mov 25h,#00h                ;3
X09ae:
        mov a,25h                        ;2
        clr c                ;1
        subb a,#32h                        ;2
        jnc X09b9                ;2
        inc 25h                        ;2
        sjmp X09ae                ;2
X09b9:
        mov 25h,#00h                ;3
X09bc:
        mov a,25h                        ;2
        clr c                ;1
        subb a,#10h                        ;2
        jnc X0a0d                ;2
        mov r7,25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3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26h,r7                ;2
        clr 0ch                ;2
        mov 27h,#00h                ;3
X09d8:
        mov a,27h                        ;2
        clr c                ;1
        subb a,#08h                ;2
        jnc X09f0                ;2
        mov a,26h                        ;2
        jnb acc.0,X09e6                ;3
        cpl 0ch                ;2
X09e6:
        mov a,26h                        ;2
        clr c                ;1
        rrc a                ;1
        mov 26h,a                ;2
        inc 27h                        ;2
        sjmp X09d8                ;2
X09f0:
        mov c,0ch                ;2
        mov tb8,c                ;2
        mov r7,25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3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sbuf,r7                ;2
X0a04:
        jnb ti,X0a04                ;3
        clr ti                        ;2
        inc 25h                        ;2
        sjmp X09bc                ;2
X0a0d:
        setb es                        ;2
        setb p1.0                        ;2
        ret                ;1
;********************************************************
X0a12:
        mov dptr,#0227h                        ;3
        clr a                ;1
        movx @dptr,a                ;1
        mov 2dh,#00h                ;3
X0a1a:
        mov a,2dh                        ;2
        clr c                ;1
        subb a,#0fh                ;2
        jnc X0a39                ;2
        mov r7,2dh                        ;2
        mov a,#18h                        ;2
        add a,r7                ;1
        mov dpl,a                ;2
        clr a                ;1
        addc a,#02h                ;2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mov r7,a                ;1
        mov dptr,#0227h                        ;3
        movx a,@dptr                ;1
        add a,r7                ;1
        movx @dptr,a                ;1
        inc 2dh                        ;2
        sjmp X0a1a                ;2
X0a39:
        setb 0ah                ;2
        ret                ;1
;********************************************************
X0a3c:
        db        48h                ;1
        db        52h                ;1
        db        53h                ;1
        db        49h                ;1
        db        2dh                ;1
        db        31h                ;1
        db        20h                ;1
        db        20h                ;1
        db        20h                ;1
        db        20h                ;1
        db        00h                ;1
        db        5ah                ;1
        db        68h                ;1
        db        6fh                ;1
        db        6eh                ;1
        db        67h                ;1
        db        20h                ;1
        db        54h                ;1
        db        61h                ;1
        db        6eh                ;1
        db        67h                ;1
        db        20h                ;1
        db        58h                ;1
        db        69h                ;1
        db        6eh                ;1
        db        20h                ;1
        db        58h                ;1
        db        69h                ;1
        db        20h                ;1
        db        20h                ;1
        db        20h                ;1
        db        00h                ;1
;********************************************************
X0a5c:
        mov 28h,r7                ;2
        mov 29h,#00h                ;3
X0a61:
        mov a,29h                        ;2
        clr c                ;1
        subb a,28h                        ;2
        jnc X0a7a                ;2
        mov 2ah,#00h                ;3
X0a6b:
        mov a,2ah                        ;2
        clr c                ;1
        subb a,#22h                        ;2
        jnc X0a76                ;2
        inc 2ah                        ;2
        sjmp X0a6b                ;2
X0a76:
        inc 29h                        ;2
        sjmp X0a61                ;2
X0a7a:
        ret                ;1
;********************************************************
X0a7b:
        mov r0,#7fh                        ;2
        clr a                ;1
X0a7e:
        mov @r0,a                ;1
        djnz r0,X0a7e                ;2
        mov sp,#2dh                ;3
        ljmp X003e                        ;3
;********************************************************
X0a87:
        db        0ffh                ;1
        db        0ffh                ;1
        db        0ffh                ;1
        db        0ffh                ;1
        db        0ffh                ;1
        db        0ffh                ;1
        db        0ffh                ;1
        db        0ffh                ;1
        end

网友B:
不用说别的.就一个除法的51实现就够你猜半天

网友E:
真是太简单了:别人是用C51写的程序,LZ汇编水平再高,赶不上HOT大叔吧。——由ASM51返到C51还仅仅是HOT大叔的梦想;——世界级水平,我这有一个30年前的A51TOC51.EXE软件。试了一下,结论:输出牛头不对马嘴。

不过,盗版者的水平都是很高的。根本不用分析软件。——硬件图有了,连产品板都有了,什么协议不能自己用C51实现?

反之,就算是用这个77E58产品板,让LZ用A51实现这个协议,没有一年时间,行吗?

干了N年通信开发公司,遇到很多老板拿来产品实物,要求解析软件;(当今中国,小公司如此翻版仿造——你能做我也能做,大公司研制开发多年,小公司一个月就翻版出来了。申请专利也没用。)酬劳不限;现在涨到5W到8W了。。——好啊!客户你写清楚软件要求,我帮你实现一个,然后标称是**夜心血解析出来的,酬劳照拿。——从不做分析软件的事。得不偿失。

、、

网友F(2012-08-15):
我们可以做

网友:
听说反汇编一个东西不如按功能重新写一个

网友G:
听说反汇编一个东西不如按功能重新写一个
引用 网友H:

也不一定的,没有绝对的事情哈

网友I:
这个帖子居然还有人回,楼主明显就是来抢钱的。
如果不知道协议,按功能重新写一个很简单。但要保持和原产品兼容则是很困难的事。

网友J:
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有 我有绝对的的把喔做,一个星期绝对搞定 关键是楼主的出价

网友K:
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