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无法加载EPROM

楼主(2012-03-22):
Spartan3E开发板,刚开始做实验FPGA都能正常从EPROM(配置芯片)里面读取程序,后来无法从EPROMG里面加载程序,但是将单独生成的.bit写在FPGA里面可以正常运行!平台XC3S500A!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留印看结果。

网友B: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C:
Spartan-3E 开发板,平台 500A?
到底是E还是A?

网友C:
你用iMPACT重新写一遍Flash
你现在用的是XCF04S,还是SPI Flash,还是NOR Flash?
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跳线那里松了,看看你设置的是什么模式?
板子上还有一个CPLD,看看是不是CPLD被修改了?

网友D(2012-09-04):
这个问题选址一定要正确   同时对FPGA的SPI总线设置要与EPROM对应

网友E:
LZ,再仔细查下硬件,尤其是电阻的问题上,另外,是否有加载相关的双功能pin接成输入被拉到不应有状态,或者接成输出扇出过多

网友F:
换个下载器试一试,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G:
换个下载器试一试,可能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H(2013-12-24):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能不能告诉我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QQ:40453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