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开始接触VHDL,FIFO程序有点问题

楼主(2012-03-22):
看了一个实例FIFO的。
其中有一段:
wr_ptr_s:process(clk,reset)
begin
if(reset = '1') then
wr_ptr_s <= (others => '0');
问下这最后一句是啥意思啊,它是要给过程的名字赋值?
最后一句如果是赋值,怎么解释这句话,赋值完,wr_ptr_s等于多少?

网友A:
wr_ptr_s <= (others => '0'); 好像相当于是others => '0',wr_ptr_s就等于1

楼主:
哦   那要是实际当中括号内的语句不成立时,赋给前面的值就是0?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只要看一下语法就知道了,wr_ptr_s <= (others => '0'); 是表示wr_ptr_s清零

网友C:
他不是给过程名字赋值,是给变量。
他这种风格很不好。

网友C:
过程名不应该和变量一样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C:
5楼正解
引用 网友D:
5楼的回答是对的,但是不是针对楼主的问题。
楼主的问题是问,为什么能对Process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