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2-03-22):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1;
         unsigned b2:1;
         unsigned b3:1;
         unsigned b4:1;
         unsigned b5:1;
         unsigned b6:1;
         unsigned b7:1;
         }oneBit;
        unsigned char allBits;
       } myFlag;
#define fast    myFlag.oneBit.b0
#define mid     myFlag.oneBit.b1
#define slow    myFlag.oneBit.b2
#define flow    myFlag.oneBit.b3
#define voice   myFlag.oneBit.b4
#define pause   myFlag.oneBit.b5
#define white   myFlag.oneBit.b6
#define on_off  myFlag.oneBit.b7
#define mark    myFlag.allBits
上面的语句在PICC中编译出来每一个占一个位,但在KEIL C中编译出来怎么占一个字节啊?如果在在KEIL C 中要实现如上功能,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KEIL C直接支持位定义功能,不用这么麻烦
单个位定义
bit flag;
bit b;
if(flag)....
b = flag;
组合方式
char bdata my_flag;
sbit flag0 = my_flag^0;
sbit flag1 = my_flag^1;
sbit flag2 = my_flag^2;
...

my_flag = 3;
if(flag0){
...
}

网友B:
最不喜欢用 联合体了 因为不会用 但是从可移植性考虑

网友C:
这个不能怪Keil,是C标准规定了位域是2字节对齐的……也就是说就算你只定义了1bit的位域,它也要占用2字节,其它的15bit就这么空着……不信试一下以下代码: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1;
        unsigned b2:1;
        unsigned b3:1;
        unsigned b4:1;
        unsigned b5:1;
        unsigned b6:1;
        unsigned b7:1;
}oneBitStructs;
typedef union
{
        oneBitStructs oneBit;
//        unsigned char allBits;
}myFlag;

myFlag flag;
void main(void)
{
        int size = sizeof(myFlag);
        size = sizeof(oneBitStructs);
        while(1)
                ;
}
优化级别设为0
单步调试过程可以看到myFlag这个联合体占用了2字节,结构体oneBitStructs也是一样

网友D:
是啊,位域能不用就最好不要用,否则移植、通信会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E:
因为位域的对齐、大小端在不同编译器里往往都不一样

网友F:
对啊,而且看上去省了资源,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在不支持bit的体系上……

楼主:
哦,是这么回事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
这个不能怪Keil,是C标准规定了位域是2字节对齐的……也就是说就算你只定义了1bit的位域,它也要占用2字节,其它的15bit就这么空着……不信试一下以下代码: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b0:1;
        unsig ...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之前有一个通信协议的一个字节不同位段代表不同意思,我就是用位域来写的啊,还正常啊。。

网友H:
占位先。有些没看明白 。

网友I(2012-05-03):
回复 网友C:

顶 一下。

网友J:
MSP430没有单独读写位的功能,所以在MSP430中这种写法在性能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帮助,但可以增加代码可读性。

但由于这些位的放置方式和编译器非常相关,非标准的C编译器可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所以要考虑到编译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