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峰值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22):
在opa128的芯片资料里面看到一个不错的峰值检测电路,便拿来做,由于手头没有opa128,便拿了两片opa606来做,但是效果在1M一下效果挺好,mv级别的信号都可以检测的比较准确

楼主:
但是再上M的话就会下降的很快

网友A:
在3M的时候呢

楼主:
在3M的时候又会非常准确

楼主:
然后随着频率的降低,又会不准!

网友B:
这个。。。不知道TI的工程师当初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技技术指标做到了多少,频率做到了多少

网友B:
还有幅值检测到了多少

网友C:
嗯,还有就是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是啊,电路参考opa128芯片资料里面的电路,只是把opa128换成了opa606

网友D:
我也搞不懂,但是我也帮你顶一下 啊

楼主:
多谢楼上,哎,郁闷啊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带宽响应问题???

网友E:
自己可以计算一下吧???

网友F(2013-03-24):
我也正在做这个。

网友G:
这个片子没有用过   我不是很了解   兄弟   对不住啊   水平有限   呵呵

网友H(2013-07-20):
请问你可以帮你的电路图发给我吗   谢谢  我的邮箱741912608@qq.com

网友I: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的,这个是做信号的放大的吧?

网友K:
峰值检测电路,具体的是怎样做的么?求原理图及说明的啊

网友L(2013-09-11):
楼主说的这个电路吧,为什么我用Multisim仿真它的变化速度很慢,输入的波形幅值早就变了,输出的直流信号只能缓慢的上升,并且输入幅值变小之后,输出的直流信号不会下降。

网友I:
应该是频率响应做的不够   带宽响应做的也不够  导致的吧  我想应该换一个  带宽比较大  同时响应速度比较快的运放   试一试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