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P mos管,当一般开关用,像BJT用途一样

楼主(2012-03-22):
当P mos管导通时,推荐一下Vds的压降比较小的P mos管,还有Vgs(th)也相对小的。。。。。求指引。谢谢

网友A:
没有说工作电流, 电压和功率等参数. 要小效率的, 可以看看 SI230x 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用在便携式的电源切换电路,开机关机电路上,电压3.3,V,电流很小,像MP4,MP3的便携式仪器,谢谢

网友B:
电流很小的话,2、3楼的推荐都很好,也好买

网友C:
什么地方用

网友C:
你这个PMOS管是用在哪个电路上面的呢?我以前在3.7V的锂电池供电情况下,也是用PMOS管作开关控制在关机下.但是做低电检测时由于Vds压降比较大,造成关机电压需要设置到很高。这样的情况下,锂电池的电量使用率太低了。可能还有60%时就关机了。附件是电路图。请指点

网友D:
不知道LZ要求的电压、电流、速度为啥参数,只要做电源开关的话,我喜欢用AO3401A,SOT23封装,便宜好用,30V以内,4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我只用于开关,就是便携式的设备离得开关,如果usb与电池的切换。。不需要很大的电流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