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使用VID_0547&PID_1002,找不到驱动

楼主(2012-03-22):
请道友指点如下问题:
单板刚连接上时(VID_04B4&PID_8613),可以正确识别驱动;
当我自己写的固件,使用VID_0547&PID_1002,不能加载驱动,是不是inf文件也需要修改呀?在那里修改inf文件?

网友A:
需要修改INF文件,文件的位置到开发包安装完毕后的目录里找一下。

楼主:
不清楚怎样修改inf文件,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A:
有时间,我写一篇**吧,详细介绍一下如何修改驱动程序。不过,你也暂时可以不修改驱动程序,修改你固件程序中的PID和VID,如都修改成默认的PID和VID,就可以正确安装驱动程序了。

网友B(2013-01-17):
可以问一下如何在固件中修改PID VID吗?直接只改dscr.c51文件里的两个值貌似不行。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一下如何在固件中修改PID VID吗?直接只改dscr.c51文件里的两个值貌似不行。谢了 ...

注意低字节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