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世界级难题

楼主(2012-03-22):
有需求如下,请高人指点迷津:
先介绍下这套系统,如下图所示,几个蓄电池串联给最终设备供电,功率较大。现需要在每块“蓄电池”的位置处安装一设备,将蓄电池的某些参数传输到最后的大功率负载端,数据传输的速率不高,在K字节/秒量级或者更慢。要求不能使用无线射频方式通信,不能使用超声波通信,不外接线路通信。只能使用目前系统中连接的电源线作为媒介。请问有没有别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网友A:
适当处理系统电路后用载波通讯技术即可,大容量电容的ESL很大,反而无法吸收高频信号。

网友B:
可以实现。
要注意蓄电池的内阻极小,需要线端先穿磁环增加交流阻抗,再在前面将载波信号耦合进去。

网友C:
可以用“电力线载波”方式,
反正是单向的。比一般电力载波更方便 简单。

楼主:
难就难在这条通路的交流阻抗比较小。一般的电力载波,要求零线火线之间的交流阻抗足够大才可以。3楼的方法比较有可行性。我会试一下。

网友A:
低交流阻抗部分串一个电感即可。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高手回答。

网友D:
如果是通信后备电源蓄电池在线测试/修复仪之类,此题无解。话说,利润这么高的东西,你就弄个无线,就说是载波又有谁知道?况且无线不见得比载波贵。

楼主:
楼上,你能看出此题无解说明你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限制是,某些国家对无线是有限制的。这个题目,我现在觉得的难点是,如何将节点的信号加载到通路中去。且加载的信号幅度要足够大,才方便下一个节点检出。

网友E:
都是高手!:)

网友F:
确实很难的

网友G:
用电力载波,难吗?我水平有限,没看出难点

网友G:
看负载加个大电感可以吧

网友G:
美国以前为解决电力载波阻抗变化使得通信成功率低的问题,在一个小区试点,进每户前加高阻抗,发现成功率百分之百,但是成本太高,不值得推广。和楼主这个异曲同工之妙,9楼不要老说别人出的主意不行,总要试试的

楼主:
12楼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也就是这种方式了。后面试一下。谢谢!

网友H:
高手真多  膜拜

网友I(2012-07-10):
应该用电力载波  其他没想到有啥更好的方法   呵呵   调节好阻抗匹配

网友J:
这个,从每个蓄电池向外看去,就是一些低阻抗串联,发出的信号到接收端幅值可能非常小,估计只有uV级。
负载可能是开关电源,负载的波动,即使只有几百mV,对通讯线路而言相当于非常大的干扰。
必须按小信号大干扰的模式来处理。
用类似CDMA中的扩频技术,加以改进,把频率降低到MHz级别进行有线通信。
把扩频增益提高,应该可以应付噪声问题。
码分多址,以解决多个蓄电池的ID问题。
电力载波的扩频增益可能比较低,难以应付这么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