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这个电路经典,但是不知道电阻R1的作用请指教。

楼主(2012-03-23):
如题,电阻R1的作用 感觉不加也行

网友A:
为lm336提供工作电流

网友B:
是啊, 让 lm336 进入稳定电压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对lm336提供电流?
形成一个电压比较?

网友D:
恒流源需要电压基准,LM336就是。
而电压基准是个二端并联稳压管,必须供电才行,R1就是最简单的、最典型的给稳压二极管供电用的。没有R1,LM336就不能有2.5V输出,恒流源就不可能工作。

楼主:
乱啊

越弄越感觉乱了,两个问题
(1)仿真看了一下,电阻放到上面可以正常工作,且Ud=2.5V  但是电阻放到下面不能正常工作,请指教 A B  C  D 四点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2)恒流源电路中R2的作用是什么,图中用彩色所标注的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E:
两个电路都能工作,B点电压是VCC-2.5,D点电压是2.5V,看不出来哪个是R2

网友F:
R1是示意性的负载啊,实际负载接在R1位置,这个是简单的对地恒流源

网友G:
看上去像有两个R1,那个才是你说的R1

楼主:
图中用彩色标注的电压是否正确啊?

网友H:
R1是负载吧

网友I:
如题,电阻R1的作用 感觉不加也行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这样的,LM336为稳压源,两端的电压差为2.5V,此时运放的P端为Vcc-2.5,R两端的电压为[Vcc - (Vcc - 2.5)] = 2.5V,则IR = 2.5/R。满足恒流源的特点。如果没有R1,则P端的电压就为0,则R两端的电压为Vcc,此时IR就为Vcc/R,随Vcc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必须有R1,而且必须如原理图的接法,如果R1与LM336对调,则IR=(Vcc-2.5)/R,仍然会随Vcc变化而变化,达不到恒流的目的。
至于R2的作用,是不是起一个缓冲的作用,不要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大问题,但加上总比没有的好,能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楼主:
运放输出端,R2右端的电压是不是2.5-0.6-0.6=1.3V,请大家给我确认。

网友J:
回复 楼主:
对头

网友K:
据说R2可以使电路稳定哦。

网友K:
回复 楼主:
大约

楼主:
感觉应该是这样的,LM336为稳压源,两端的电压差为2.5V,此时运放的P端为Vcc-2.5,R两端的电压为[Vcc - (Vcc - 2.5)] = 2.5V,则IR = 2.5/R。满足恒流源的特点。如果没有R1,则P端的电压就为0,则R两端的电压为Vcc ...
引用 网友I:

“如果没有R1,则P端的电压就为0”  理由?

网友L:
P端与GND相连。

网友M:
没看懂,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