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功能,如何VHDL实现?

楼主(2012-03-23):
请问怎样用VHDL实现该功能:
三个变量A,B,C
若A上跳则C设为1,
若B上跳则C设为0

谢谢!

网友A: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B:
signal lcx1:STD_LOGIC;
signal lcx2:STD_LOGIC;
process(clk,A,B)
begin
lcx1<=A;
lcx2<=B;
if lcx1='0' and A='1'then
    C<-='1';
end if;
if lcx2='0' and B='1'then
    C<-='0';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B:
上面掉了一句,补上

signal lcx1:STD_LOGIC;
signal lcx2:STD_LOGIC;
process(clk,A,B)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lcx1<=A;
lcx2<=B;
if lcx1='0' and A='1'then
    C<-='1';
end if;
if lcx2='0' and B='1'then
    C<-='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C:
如果A和B同时上跳,你要什么结果?
1还是0?

网友D:
自己写一下,跑一下仿真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哪怕是错了几次再得到正确的结果,都比你直接复制上面的代码并一次成功有意义的多。

楼主:
感谢4楼,但我要的是“用A和B的边沿来控制C的电平”,而你的意思是在时钟上跳沿对A/B采样,再根据A/B的电平控制C。
回答5楼:如果A和B同时变化,C的结果可以任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A和B同时跳变,C的值不用管,并且A、B跳变的频率比时钟低的话
4楼的做法是对的,不过最好还是加上AB同时跳变时C的值
这样逻辑才比较完整

楼主:
lcx1<=A 之后,两者的值应该相等了,再执行 if (lcx1 = '0' and A='1'),似乎永远不会满足啊???

上面掉了一句,补上

signal lcx1:STD_LOGIC;
signal lcx2:STD_LOGIC;
process(clk,A,B)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lcx1
引用 网友B:

楼主:
刚才又尝试用枚举量:
type state_type is (s0, s1);
signal stt: state_type;
case stt is
  when s0 =>
    if (rising_edge(A))
       c<='1';
       stt <= s1;
    end if;
  when s1 =>
    if (rising_edge(B))
       c<='0';
       stt <= s0;
    end if;
end case;

虽然编译通过了,但仿真结果不对。C根本就没变化。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还没理解寄存器工作的原理
仔细翻下书,看下寄存器怎么工作的吧

楼主:
手头没有书啊:'(:'(:'(:'(:'(:'(:'(:'(:'(:'(:'(

网友E:
推荐一本 呗……

网友F:
推荐一本 呗……
引用 网友G:
我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EDA技术实用教程》

网友H:
可以用很简单的VHDL语言就设计好了,以下是程序:
signal D : STD_LOGIC;
D <= A + B;
process(D)
begin
if D'event and D='1'then
if A = '1' then
C <= '1';
elsif B = '1' then
C <= '0';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I:
求解15楼,
D的数据类型为std_logic;
A,B也是std_logic;
D <= A + B这个表达式为错误操作,
怎么搞

网友H(2012-04-22):
不好意思,D <= A + B应该改为D <= A OR B

网友J:
直接例化FDDRRSE

网友K(2012-10-07):
学到很多文化:victory:

网友F:
学到很多文化:victory: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有文化可以学习?

网友F:
外加一个高频时钟来检测AB的边缘跳变.
引用 网友L:
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M:
简单的提问,回答的人还是多一些的。

网友F:
简单的提问,回答的人还是多一些的。
引用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