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水位控制需要哪些参数

楼主(2012-03-23):
最近在开发一个恒液位控制系统,有超声波液位仪,进水口流量计,输出端有调节阀
想实现恒水位控制,做pid调节,这些够了吗,管径是否需要?
原来做过温控,相对简单,系统反应很快,但是调节阀反应要50秒左右,有滞后性,如何处理呢,我使用单片机做的,那位做过聊聊

网友A:
你这阀反应的也太慢了吧?是5秒吧?
要真是50秒,除非你的容器体积很大,这样在反应时间内液位变化才会很小,不然你这咋弄。
不行就换个阀。

网友B:
搞复杂了;
抽水马桶就是使用最广泛的恒液位控制,拆开看看就知道原理了,根本不用那些电子的玩意。